[其他ST产品] 关于网口与串口同时工作

楼主(2023-08-28):
现在就是网口可以工作单独 串口可以同时工作 但是把网口串口放一起却不能同时工作 能提供一个可以同时串口网口工作的demo吗

网友A:
从网口里面添加串口呗

网友B:
在一个工程里慢慢添加另一个呗

网友C:
不能同时工作的问题或者故障在哪儿啊?

网友D:
你的网口用的啥啊?是W5500还是什么

网友E:
是可以同时工作的,我正在用的就是啊

网友F:
主要是分时复用,你是不是没有考虑到啊

网友G:
有可能你这个两个外设用到同一个数组了?

网友H:
如果不能同时工作,会有报错和log吧

网友I:
你可以在串口这部分先跑起来,然后再移植网口过来不就好了

网友J:
这种demo应该也有吧,一个printf+网口

网友K:
一般不能同时工作的主要原因就是数据冲突了

网友L:
你是不是程序搞得太大了?让芯片死掉了?

网友M:
从网口例程里,把串口打开

网友N(2024-05-12):
找到这两个例程,写好后移植就可以了

网友O(2024-09-21):
共模电感的电感值可以用电桥来测量

网友P:
单层板不具有固定孔

网友Q:
共模电感一个以铁氧体为磁芯的共模干扰抑制器件

网友R:
通过缩回铜壳,可以保护电镀免受机械损坏。

网友S:
脉冲变压器的原/副边相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