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5 uart DMA收发数据问题

楼主(2023-08-28):
利用dma+ldle接收数据,使用STM32cubemx生成driver,使用hal库发现仅能接收一次数据,然后串口busy无法再次触发中断,然后使用标准库编写测试代码,数据接收问题解决,数据输出乱码,波特率设置无误(debug显示接收数据正常)请问是不是哪里配置不对?

cube生成代码之外user config如下:

void usart_transmit_buffer_f( uint8_t *p_buffer, uint32_t g_len ) { while( !LL_USART_IsActiveFlag_TXE( USART2 ) ); LL_DMA_ClearFlag_TC6( DMA1 ); LL_DMA_DisableStream( DMA1, LL_DMA_STREAM_6 ); LL_DMA_SetMemoryAddress( DMA1, LL_DMA_STREAM_6, ( uint32_t )( &p_buffer ) ); LL_DMA_SetPeriphAddress( DMA1, LL_DMA_STREAM_6, ( uint32_t )( &USART2->DR ) ); LL_DMA_SetDataLength( DMA1, LL_DMA_STREAM_6, 35 ); LL_DMA_EnableStream( DMA1, LL_DMA_STREAM_6 ); }

void user_config( void )

{

LL_DMA_SetPeriphAddress( DMA1, LL_DMA_STREAM_5, ( uint32_t )( &USART2->DR ) ); LL_DMA_SetDataLength( DMA1, LL_DMA_STREAM_5, DRIVER_UART_MAXNUM ); LL_DMA_SetMemoryAddress( DMA1, LL_DMA_STREAM_5, ( uint32_t )( &g_usart3_receive_buffer ) ); LL_USART_EnableIT_IDLE( USART2 ); LL_DMA_EnableStream( DMA1, LL_DMA_STREAM_5 ); LL_USART_EnableDMAReq_RX( USART2 );

LL_DMA_SetPeriphAddress( DMA1, LL_DMA_STREAM_6, ( uint32_t )( &USART2->DR ) ); LL_DMA_EnableIT_TC( DMA1, LL_DMA_STREAM_6 ); LL_USART_EnableDMAReq_TX( USART2 );

}

网友A:
波特率跟DMA没啥关系吧

网友B:
波特率无误,但是时钟晶振配置之类的有没有可能有问题啊

网友C:
你只能收到一次数据,可能是那里的标记没清掉吧

网友D:
一般可以跟踪仿真一下,看看程序怎么运行的

网友E:
DMA这块你可以用官方的例程来跑的啊

网友F:
乱码,是不是外围有啥干扰的啊

网友G:
你还是用的LL库啊?

网友H:
其实用HAL配置就好了,用cubemx来配置

网友I:
这么看,看不出毛病的,楼主能否发一份工程上来看看

网友J:
收到一次数据就不好使了,我之前遇到过,当时我是一个主要的全局标记没清,导致没收到数据

网友K:
用cubemx可以直接生成

网友L:
有没有忘记清的标志位啊

网友M:
能收到一次的话可能就是有什么标志位没清

网友N:
检查下程序是不写的有问题

网友O:
HAL_UARTEx_ReceiveToIdle_DMA

网友P(2023-10-19):
检查时钟晶振配置之类的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