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的ISP程序PC指针卡在了0xFFFF_FFFE

楼主(2023-08-28):
我是用的芯片是STM32F407,外设接口只用到了USART1,UART2,UART6。将BOOT0连接VCC,BOOT1连接GND,用示波器测过这两个管脚上的电压是稳定的,而且供电也是稳定的。

但是用STM32CubeProgrammer通过UART1烧录程序的时候,它显示"Activating device [KO]",但是它的UART1可以收到也可以发送数据。然后我通过UART1给STM32F4发送"0x7F",正常的ISP程序应该会开始检测UART1的波特率然后回复"0x79",但是这个芯片什么也没给我发。

然后我通过ST-LINK检测芯片运行ISP程序的情况,发现PC指针一直在0xFFFF_FFFE卡着,如果点击"Run"就会报错"Unable to run application"

这个芯片应该没有锁,因为可以通过ST-LINK烧录程序并且正常运行。

我可以确定PCB的电路没有问题,因为我后来买了一个新生产批次的STM32F407,在这个PCB焊上去之后(同pin替换),就可以进入ISP然后通过UART1烧录。

大家帮我看一下这个芯片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ISP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是不是芯片的指针位置搞错了啊?

网友B:
你用STlink直接烧录多好啊

网友C:
不知道,是不是焊接之类的有问题呢?

网友D:
你这么说使用的ISP的方式烧录程序的呗

网友E:
一般波特率错了,或者芯片没焊接OK会这样的

网友F:
你的ISP程序自己写的?

网友G:
你的ISP执行无效吧

网友H:
一般是程序异常了,或者就是卡这bug了

网友I: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大概率是跳转到无效地址上了

网友J:
芯片有可能是复位向量表错误,你可以重新复位一下试试

网友K:
芯片有虚焊吗?

网友L:
检查一下有溢出么

网友M(2023-10-19):
可能是芯片复位向量表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