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电机库PWMC_SetPhaseVoltage函数中262144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3-08-28):
wTimePhA = ( int32_t )( pHandle->PWMperiod ) / 4 + ( ( wY - wZ ) / ( int32_t )262144 );  wTimePhB = wTimePhA + wZ / 131072; wTimePhC = wTimePhA - wY / 131072;
计算矢量作用时间时,为什么要除262144,有些帖子说是因为ADC转换结果为左对齐,所以是Q15格式的,计算PWM比较值时要转为Q0格式,所以这里计算需要先右移15位,但从使用手册上看,这种说法好像不对

网友A:
这个没了解过

网友B:
在ST电机库中,PWMC_SetPhaseVoltage函数中的参数262144代表的是电机的最大电压值

网友C:
一般是为了调整电压的大小的吧

网友D:
这个可以改变和控制电机的转速和转向

网友E:
没玩过,但是,是调速的一个参数

网友F:
电机的最大电压吗

网友G:
你可以看看这个参数的定义的啊

网友H:
主要是为了调整电压输出大小,从而控制电机的转速和转向的

网友I:
主要是这个参数需要了解电机驱动器的参数,不能乱配置哈

网友J:
除是为了分成多少份儿吧

网友K:
你这个应该是为了调整电机的转速的,主要还是改变输出电压而实现的

网友L:
你就按照官方写的来弄呗,就这么操作就行的

网友M:
调节电压的吗

网友N:
电机的参数吧

网友O:
具体而言,262144是一个固定的数值,用于将输入的电压值转换为PWM信号的占空比。

网友P(2024-08-11):
这方便一般可以使用底涂的方式来改善

网友Q:
正常信号一般达不到导通电压

网友R:
在电子电路中电容一端接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