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我准备使用STM32WLE5,请教一下使用什么开发工具?STLINK-V2可以吗?

楼主(2023-08-28):
我准备使用STM32WLE5,请教一下使用什么开发工具?STLINK-V2可以吗?

网友A:
这不就是个下载器

网友B:
使用ST HAL库或HAL Driver库和STM32CubeMX工具。

网友C:
STMicroelectronics的官方网站下载适用于STM32WLE5的软件工具包,包括STM32CubeMX和STLINK-V2。

网友D:
需要注意STM32WLE5的开发需要使用ST-Link V2.1或更高版本的调试工具。

网友E:
常用的开发工具包括Keil、IAR Embedded Workbench等。

网友F:
可以使用STM32CubeIDE来编写、编译和烧录你的固件

网友G:
对于STM32WLE5的开发,可以使用Keil uVision、IAR EWARM

网友H:
M32CubeMX是一个基于STM32的集成开发环境(IDE),它提供了丰富的工具和库来帮助 开发STM32WLE5芯片的程序。

网友I:
ST-LINK V2是ST-LINK的升级版本,可以用于STM32WLE5的开发和调试。

网友J:
STLINK-V2也是一个可以使用的开发工具

网友K:
可以在STM32CubeIDE或STM32CubeProgrammer中配置ST-LINK V2作为调试/编程接口。

网友C:
可以使用STLINK-V2来连接微控制器的调试引脚,实现代码调试和烧录。

网友L:
可以使用Keil uVision、IAR EWARM、STVD等多种开发工具。

网友M:
STLINK-V2是一种ST公司提供的调试工具,可以用于STM32微控制器的在线调试和下载

网友N:
STM32CubeIDE或者STM32CubeProgrammer。

网友O:
可以使用STM32WLE5的官方开发工具STM32CubeMX来开发和调试您的程序。

网友C:
可以从STMicroelectronics的官方网站上获得

网友P:
可以参考STM32WLE5的参考手册

网友Q:
下载器应该用哪个版本都可以的

网友M:
STLINK-V2是一个适用于STM32WLE5开发的合适工具

网友I:
提供了丰富的功能和工具链,包括代码编辑、编译、调试、仿真等,使得开发过程更加高效和便捷。

网友R:
可以使用STMicroelectronics提供的集成开发环境(IDE)——STM32CubeIDE

网友S:
可以使用STM32CubeIDE作为开发工具

网友T:
Keil就行,你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

网友U:
可以参考ST官方文档或者相关开发工具的用户手册。

网友C:
虽然STLINK-V2本身不提供完整的开发工具集,但它可以与STM32CubeMX集成, 可以使用STM32CubeMX的丰富功能来开发STLINK-V2。

网友V:
可以使用ST的STM32CubeIDE作为主要的开发工具

网友W:
STM32WLE5支持SWD

网友X:
STLINK-V2 可以用于许多STM32微控制器,包括STM32WLE5。

网友Y:
ST-LINK V2可以用于开发STM32WLE5。

网友B:
STM32WLE5的开发需要使用ST HAL库或HAL Driver库

网友Z:
STLINK-V2是STMicroelectronics提供的调试器和编程器

网友AA:
STLINK-V2也可以用于连接和烧录STM32WLE5芯片。

网友AB:
使用st、hal库、hal、驱动库和stm32cubemx工具。

网友AC:
可以利用keil,uvision、iar,ewarm、stvd等多种开发工具。

网友AD:
stlink-v2也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开发工具

网友AE:
建议用V3,稳妥一些

网友AF:
用jlink吧,我觉得jlink比STlink好用多了

网友AG:
你用的是开发板还是自己设计的电路板啊?

网友AH:
用V2也是可以的,影响不到什么

网友AI:
其实开发倒是无所谓,主要是速度,仿真的速度真差

网友AJ:
为啥不用V3呢?V3速度多快的啊

网友AK:
用keil或者cubeide都可以

网友AL:
其实V2不太好,打断点很少的,而且还不稳定

网友AM:
你就买个jlink或者STlinkV3很好用的

网友AN:
这是啥芯片啊?无线的?

网友AO:
一般都是用V3link,其实用V2也是一样用的

网友AP:
STM32WLE5的开发还需要使用ST提供的STM32CubeMX工具来生成代码和配置系统参数。

网友AQ:
用的官方板子吗?应该会提供下载器吧

网友M:
keil开发的

网友AR:
流行的是keil和iar

网友AS:
除了STLINK-V2之外,你也可以使用其他的开发工具,如STM32CubeMX和HAL库等。

网友AT:
可以选择STLINK-V2作为开发工具

网友AR(2023-09-30):
可以的,应该都会支持的

网友AU:
Keil MDK是一款专业的STM32开发工具

网友AV:
Stm32cube ide或Stm32cube编程器。

网友AW:
stlink-v2也是一个可以操纵的开发工具

网友AX:
使用Keil进行STM32开发需要安装Keil软件,并下载对应的STM32芯片型号的开发库和固件。

网友M:
STM32Cube软件包则提供了大量的库和示例代码,可以帮助你更快地开始你的项目。

网友AY:
下载器用什么的都可以吧

网友AZ:
可以利用stm32cubeide作为开发工具

网友BA:
stm32wle5的开发需要使用st、hal或hal驱动程序库

网友BB:
Stlink v2是适合stm32wle5开发的工具

网友BC:
Keil MDK提供了编辑器、编译器、调试器等工具,方便用户进行开发。

网友BD:
STM32WLE5的开发工具可以选择Keil、IAR、ARM

网友BE:
STM32CubeMX配置软件则可以自动配置你的项目,包括生成初始的代码和定义引脚等,大大提高了你的开发效率。

网友O:
IAR EWARM:这是另一种常用的STM32开发工具,提供了一整套完整的开发环境和调试工具,支持多种语言和平台。

网友Q:
可以用这个款的

网友BF:
凯尔很好。

网友BG:
可以用的

网友AK:
用cubeMX加keil就挺不错的

网友AQ:
这个版本应该也是可以的

网友BH:
PlatformIO是一款开源的集成开发环境和工具集,支持多种微控制器和开发板。

网友BI:
可以利用stm的stm32cubeide作为重要的开发工具

网友A:
可以的,这个也满足下载调试要求

网友U:
STM32CubeIDE是一个完整的开发环境,它包括了编译器、调试器和框架等所有的工具,可以用于编写、调试和下载代码到STM32WLE5CCU6。

网友BJ:
STM32CubeIDE是一款基于Eclipse的集成开发环境(IDE),专门用于STM32微控制器的软件开发。它提供了丰富的功能和工具,包括代码编辑器、编译器、调试器、项目管理和配置工具等,以帮助你进行STM32WLE5的软件开发。

网友BK:
在MDK中,集成了编辑器、编译器、调试器等工具,方便用户进行程序的编写、调试和下载。

网友BL:
STM32CubeIDE是ST公司官方提供的STM32开发工具,支持C/C++、ARM汇编等多种编程语言,具有丰富的库文件和调试功能。

网友BM:
STM32CubeIDE可以方便地创建项目、编写代码、调试程序等

网友BN:
使用PlatformIO开发STM32WLE5系列微控制器,可以方便地进行程序设计、编译、调试和调试等功能,同时还提供了自动下载和烧录程序的功能。

网友BL:
对于STM32WLE5系列微控制器,可以使用多种开发工具进行开发。

网友P:
IAR EWARM提供了强大的编辑、编译和调试功能,同时还具有代码优化和可靠性分析等功能。

网友BO:
Keil MDK 提供了丰富的工具和功能,如实时调试、多核支持、性能分析等,适用于复杂的嵌入式项目。

网友BP:
ARM直接提供的开发工具包括ARM Cortex-M开发套件和ARM Cortex-R开发套件等,用于开发ARM Cortex-M和Cortex-R系列的芯片。

网友S:
可以使用Keil MDK或者STM32CubeIDE进行开发。

网友BQ:
STM32CubeIDE集成了TrueSTUDIO和STM32CubeMX两个工具,方便用户进行开发和配置。

网友I:
STM32WLE5的开发工具可以选择Keil MDK、IAR EWARM、Embedded Studio、STM32CubeIDE、STMFlashLoader和STM32Trust等。

网友BR:
IAR Embedded Workbench  适用于 STM32 微控制器的开发。它提供了优秀的代码编辑、调试和优化功能,支持多种编程语言和编译器,适用于各种类型的项目。

网友BS:
可以用Keil uVision、IAR EWARM

网友BO:
在使用STM32WLE5进行开发时,可以使用多种开发工具,包括Keil、IAR、ARM直接提供的开发工具等

网友B:
使用UART串口进行下载的编程工具,支持多种STM32系列芯片的下载和调试。

网友BT:
使用STM32CubeIDE开发STM32WLE5系列微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