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基于STM32CubeIDE建立ClassB工程

楼主(2023-08-28):
01前言
大家都知道ST的ClassB功能安全软件设计包是免费的,也有众多客户基于STM32CubeIDE免费的IDE进行开发,本文档将展示如何轻松地实现ClassB在STM32CubeIDE上的移植。

02准备
硬件:NUCLEO-G070

软件:X-CUBE-CLASSB version 2.3.0

03创建CubeMX工程
在CubeMX中创建闪灯和串口打印的基础工程,并在实验板上验证工程的正确性。

然后继续配置IWDG、WWDG、CRC外设。为了避免程序在移植和调试时产生复位,可以在CubeMX中配置为不调用。

将X-CUBE-CLASSB V2.3.0中整个Middleware文件夹复制到目标工程目录下:

复制ClassB相关的3个汇编文件,如下图所示:

复制“crc_gen_gcc.bat”脚本(注意要修改bat中的工程名称):

修改bat文件中的名称为对应工程的名称:

楼主:
修改id链接文件,添加ClassB相关的section信息:

添加ClassB文件的路径和文件夹:

复制“stm32xx_STLparam.h”到目标工程的inc文件夹下:

在main.h中添加必要的宏定义

#define USARTx USART1
#define MAX_FLASH_LATENCY FLASH_LATENCY_1
#define _HAL_RCC_CLEAR_FLAG_HAL_RCC_CLEAR_RE SET_FLAGS
#define USART_Configuration MX_USART1_UART_Init

根据编译提示,消除编译错误

在工程选项中添加编译步骤(添加“.bat”):

arm-none-eabi-objcopy-O binary"${BuildArtifactFile BaseName}.elf"
"${BuildArtifactFileBaseName}.bin"&&arm-none-eabi-size"${BuildArtifactFileName}"&&..\crc_gen_gcc. bat

在排除基本的编译错误后,可以得到如下编译通过的信息:

楼主: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配置下载选项,将带有CRC校验值的工程下载到板子上:

在串口视图中可以看到ClassB工程运行的状态信息:

04移植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
问题1:编译通过,无错误,但是发现hex文件只有132B。
方法:通过map文件,发现source包含的一些文件夹不见了,在工程选项中添加对应的文件即可。

问题2:#define ALLOC_GLOBALS这个宏定义是为了防止变量的多次重复定义。
方法:需要检查其应当放在对应的相关变量的头文件之前。

问题3:初始化时,在CubeIDE中出现了各种startup阶段的失败。
方法:需要将Class B lib的优化等级设置为-O1才可以。

问题4:Runtime时出现“Run-time Flash CRC Error”的错误。
方法:原因在于为了方便调试,下载了没有带CRC的hex文件,改成带CRC的hex文件后就没问题了。

问题5:时钟检测不过,测试时,发现工程为F030,但实际芯片是F042,二者存在时钟配置上的差异,主要是SystemInit和SystemCoreClockUpdate函数中的差异。
方法:按照实际芯片正确配置时钟即可。

05小结
在移植ClassB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编译错误,我们要有耐心,根据工具的提示,逐个消除错误即可。本文档提供了对应的例程,用户可以对比参考使用。

转载自:STM32单片机
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网友A:
ClassB功能安全软件设计包是免费的

网友B:
还有这功能啊,得用用

网友C:
ClassB是干嘛用的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lassB是干嘛用的啊

安全相关的吧

网友E(2024-05-12):
classb可以免费使用吗

网友F(2024-09-16):
钳位二极管最常用于集成电路中

网友G:
它迅速由高阻态变为低阻态

网友H:
减少反射,避免振荡,方便调试

网友I:
得到正常工作状态下的输出电压和电流。

网友J:
在电路中有部分电子元器件比较“脆弱”

网友K:
可能还需要进行一些额外的测试

网友L:
产生一个充电放电的过程

网友M:
齐纳二极管作为ESD保护与单向TVS原理相同

网友N:
并在必要时进行去毛刺。

网友O:
之所以称为ESD静电保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