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怎么在一个rt thread中管理多个工程?

楼主(2023-08-28):
我们会有好几个产品都是用同一款芯片 所以想把每个产品的工程都放在同一个”rt thread”中 通过在不同的project_xxx/ 目录编译不同的工程
但是我移动原来在根目录的工程文件到指定 project_xxx 目录后编译各种报错 请教一下有没有人做过类似的操作 万分感谢
原来的目录结构如下:

改变后的目录结构如下:

网友A:
报错信息是什么啊

网友B:
是有冲突的文件名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有冲突的文件名吗?

这个不可能

网友D:
用文件夹的方式管理呗

网友E:
其实用git或者SVN来版本管理就好啦

网友F:
管理多个工程还没这么玩过

网友G:
一般可以用版本管理的方式,实现工程的管理,这样比较清晰明了

网友H:
你说的报错是啥错误啊?文件冲突啊?

网友I:
有什么错误啊?

网友J:
你要是移动了,可能会影响SVN啥的吧

网友K:
我看你的程序和文件都被SVN管理着,移动可能就会这样报错

网友L:
你重新放在一个文件夹里,也会这样啊?

网友M:
好像有些没有权限之类的,确实会出现报错,因为丢文件了嘛

网友N:
你需要重新拉一下,就是克隆到新的文件夹下,应该就行了

网友I:
上版本控制呗

网友O(2023-10-19):
用SVN来版本管理就行了

网友B:
放进别的文件夹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