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在RT-Thread Settings中开启libhydrogen软件包开关,更新后为什么提示找不到该文件?

楼主(2023-08-28):
我早做测试时发现,在RT-Thread Settings中开启libhydrogen软件包开关,更新后发现开发环境左侧packages目录下并没找到该软件包,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文件没了?被杀毒软件屏蔽掉了?

网友B:
这不应该啊,是不是需要配置一下路径啥的

网友C:
可能是你的软件包没正确安装成功的哈

网友D:
一般路径配置错误也可能会这样的

网友E:
你的编译环境是不是有点问题啊

网友F:
被清理掉了吧

网友G:
这种可能是缓存没清除也有可能,关闭软件重启一下

网友H:
可以找个代理商咨询一下,或者FAE,问问

网友I:
软件包开关?不是很懂,是不是你没操作明白啊

网友J:
在RT-Thread的配置文件中,可能需要配置libhydrogen软件包的路径。请确保路径配置正确,并且与实际安装的路径一致。

网友K:
一般情况下,您的编译器环境配置不正确,可能会导致找不到文件的错误。请确保您的编译器环境正确配置,并且能够正确找到libhydrogen软件包。

网友F:
安装包有问题吗?重装一下试试

网友L(2024-05-12):
配置都下载好了吗

网友M(2024-09-21):
相反电感量小其阻碍能力也小,它在电路当中抑制的是共模信号

网友N:
在动态测试中,电源的负载能力是最主要的测试参数

网友O:
给电源加上额定电压,记录输出电流和电压值

网友P:
这些半孔就是我们所说的邮票孔焊盘

网友Q:
变压器副边同时对负载供电。

网友R:
对称性结构,脉冲变压器原边是两个对称线圈,两只开关管接成对称关系,轮流通断,工作过程类似于线性放大电路中的乙类推挽功率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