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用DMA发送的方式,为什么串口无法发出数据?

楼主(2023-08-28):
看老代码发现的bug。修改波特率的时候,先关闭串口设备,然后再打开,打开的时候多加了一个RT_DEVICE_FLAG_DMA_TX,此时,rt_device_write(env_dev, 0, string, strlen(string));这样最基础的发送函数都发不出来。
初始化时代码如下
struct serial_configure pconfig;
/* 初始化串口 /
if (env_dev == RT_NULL)
{
env_dev = rt_device_find(ENV_NAME);
RT_ASSERT(env_dev);
pconfig.baud_rate = BAUD_RATE_9600;
pconfig.data_bits = DATA_BITS_8;
pconfig.stop_bits = STOP_BITS_1;
pconfig.parity = PARITY_NONE;
pconfig.bit_order = BIT_ORDER_LSB;
pconfig.invert = NRZ_NORMAL;
pconfig.bufsz = 4096;
pconfig.reserved = 0;
/ 设置串口参数 */
rt_device_control(env_dev, RT_DEVICE_CTRL_CONFIG, &pconfig);
/*设置串口的回调函数 */
rt_device_set_rx_indicate(env_dev, env_recv_ind);
}
// if(RT_EOK ==rt_device_open(env_dev, RT_DEVICE_FLAG_INT_RX | RT_DEVICE_FLAG_DMA_TX))
if(RT_EOK ==rt_device_open(env_dev, RT_DEVICE_FLAG_INT_RX ))
{
LOG_D("Screen serial open success.\r\n");
// return RT_EOK;
}
else
{
LOG_D("Screen serial open failure.\r\n");
// return RT_ERROR;
}
修改波特率时的代码如下
tmp_baud = (tmp_baud == 1)?2:1;
struct serial_configure pconfig;
if (tmp_baud == 1)
{
pconfig.baud_rate = BAUD_RATE_9600;
}
else if (tmp_baud == 2)
{
pconfig.baud_rate = BAUD_RATE_115200;
}
sys_para.env_bdrate = tmp_baud;//修改全局变量
// USART3->BRR =
pconfig.data_bits = DATA_BITS_8;
pconfig.stop_bits = STOP_BITS_1;
pconfig.parity = PARITY_NONE;
pconfig.bit_order = BIT_ORDER_LSB;
pconfig.invert = NRZ_NORMAL;
pconfig.bufsz = 4096;
pconfig.reserved = 0;
rt_device_close(env_dev);
/* 设置串口参数 */
rt_device_control(env_dev, RT_DEVICE_CTRL_CONFIG, &pconfig);
// rt_device_open(env_dev, RT_DEVICE_FLAG_INT_RX | RT_DEVICE_FLAG_DMA_TX);
rt_device_open(env_dev, RT_DEVICE_FLAG_INT_RX );
打开的时候rt_device_open(env_dev, RT_DEVICE_FLAG_INT_RX | RT_DEVICE_FLAG_DMA_TX); 此时旧无法发送。
很奇怪,env_dev是串口3,也没有和别的DMA有冲突啊,就算有冲突也可以仲裁啊。谢谢
补充一下发送的内容
//数组是全局变量
static const rt_uint8_t cmd1[] = {0x01, 0x03, 0x00, 0x02, 0x00, 0x02, 0x65, 0xCB};//light
static const rt_uint8_t cmd2[] = {0x02, 0x03, 0x00, 0x02, 0x00, 0x01, 0x25, 0xF9};//ch5
static const rt_uint8_t cmd3[] = {0x03, 0x03, 0x00, 0x02, 0x00, 0x01, 0x24, 0x28};//h2s
static const rt_uint8_t cmd4[] = {0x04, 0x03, 0x00, 0x00, 0x00, 0x02, 0xC4, 0x5E};//pm2.5
//发送部分代码
//根据索引
if (index == 0)
{
rt_kprintf("write cmd1\n");
rt_device_write(serial, 0, cmd1, 8);
}
else if (index == 1)
{
rt_kprintf("write cmd2\n");
rt_device_write(serial, 0, cmd2, 8);
}
else if (index == 2)
{
rt_kprintf("write cmd3\n");
rt_device_write(serial, 0, cmd3, 8);
}
else if (index == 3)
{
rt_kprintf("write cmd4\n");
rt_device_write(serial, 0, cmd4, 8);
}
index++;
if (index == 4)
{
index = 0;
}

网友A:
初始化的问题?

网友B:
如果串口发送缓冲区溢出,将导致数据无法发送。请确保DMA的传输大小和缓冲区大小匹配,并根据需要适当调整缓冲区的大小。

网友C:
检查你的代码是否正确地向发送缓冲区写入数据,并且确保发送缓冲区没有溢出。

网友D:
在使用DMA发送数据时,需要注意DMA控制器与串口控制器的中断信号是否正确配置

网友E:
DMA传输模式不正确

网友F:
检查串口模块是否有损坏或者短路等故障。

网友G:
如果中断信号未正确配置,那么可能会导致数据的丢失或错误。

网友:
检查是否存在误用或硬件故障,如错误连接或损坏的芯片、线缆或外设等。

网友H:
如果波特率设置错误,可能会导致数据无法正常发送。

网友I:
确保串口和DMA相关的引脚配置正确,并且电源供应稳定。检查是否有其他硬件或电源问题导致串口无法工作。

网友J:
如果未初始化DMA控制器,那么DMA将无法正确地发送数据

网友K:
在使用DMA发送数据之前,需要先初始化DMA控制器,包括设置DMA的起始地址、结束地址、数据大小、传输方向、优先级等参数。

网友L:
DMA通道与串口发送寄存器(如USART_SR和USART_DR)连接正确,并且DMA的传输方向设置为从内存到外设(例如USART)。还要确保DMA的触发源和优先级设置正确。

网友M:
检查串口的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等参数是否设置正确。

网友K:
如果数据格式不匹配,那么可能会导致数据的丢失或错误。

网友N:
在使用DMA发送数据时,需要注意DMA控制器与串口控制器的数据格式是否匹配

网友O:
DMA传输完成后,需要相应的中断或事件处理来通知串口发送完成。确保在中断服务程序或事件处理程序中执行必要的操作,如清除标志位、重置DMA等。

网友P:
在使用DMA传输模式时,需要将数据缓存到内存中,然后再通过DMA传输到串口。

网友Q:
程序不正确或者存在 bug,可能会导致串口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R:
传输和缓冲区要匹配

网友S:
如果其他设备使用了相同的DMA通道,可能会导致DMA传输冲突,从而无法正常发送数据。

网友T:
如果发送的数据量太大,可能会导致DMA传输中断

网友U:
在发送数据之前完成了必要的初始化和配置。还需要确保在发送新数据之前,上一次的发送已经完成。

网友V:
DMA控制器与串口控制器同时发送数据,那么可能会导致数据的丢失或错误

网友W:
在DMA传输开始之前,串口设备已经正确配置并准备就绪。

网友G:
检查你的设备驱动程序是否正确支持DMA发送。

网友B:
串口的时钟和时序设置可能不正确,导致数据无法正确发送。请确保串口时钟源和分频系数设置正确,并与外设接口的时序要求相匹配。

网友X:
初始化有问题吗

网友Y:
串口无法发出数据可能是由于DMA控制器未初始化

网友Z:
你说无法发送?是不是DMA没配置好啊?

网友AA:
你得选择对应的DMA通道才行的哦,不然是不可以的

网友AB:
我觉得可以用官方的例程来参考一下,移植一下就好了

网友AC:
这种是比较麻烦,主要是工程不知道你是从哪儿复制的,很容易出现bug

网友AD:
串口看初始化流程来说,没啥问题啊

网友AE:
是不是初始化没配置好啊

网友AF:
你仿真看看呢?

网友AG:
是报错了么?有log打出来么?

网友AH:
用的还是RTT,这个无解,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儿了

网友AI:
你可以看看你的初始化部分,DMA很简单的,如果无数据大概就是初始化有问题

网友AJ:
你是不是串口啥的,没接对啊?把DMA方面去掉,就用串口收发数据,看看OK不?

网友AK:
检查串口模块是否损坏或短路。

网友AE:
dma配置的有问题吧

网友X:
传输模式有问题吧

网友AL:
请检查您的DMA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AM:
检查一下DMA传输和CPU操作存在冲突

网友AN:
看看数据缓冲区是否有效,没有越界。

网友AO:
如果串口硬件存在问题,也可能会导致DMA传输失败。

网友AE:
波特率对了吗

网友AP:
串行端口无法发送数据,可能是由于未初始化的DMA控制器

网友AQ:
查抄你的代码是不是精确地向发送缓冲区写入数据,而且确保发送缓冲区没有溢出。

网友AR:
如果DMA控制器没有初始化,DMA将不能正确发送数据

网友AS:
若是间断旌旗灯号未精确设置装备摆设,那末大概会致使数据的丢失或者毛病。

网友A:
DMA太快了吧

网友AT(2023-10-18):
看一下你的代码有没有正确地向发送缓冲区写入数据

网友AU:
是不是数据格式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