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T-Thread Studio创建工程失败的原因?

楼主(2023-08-28):
RT-ThreadStudio创建工程失败

网友A:
重新装个pyhon试试

网友B:
创建其他工程可以吗

网友C:
重装下试试吧

网友D:
你是不是有中文路径啊

网友E:
这个问题我倒是没遇到过,官方的视频教程啥的,有说明吗?

网友F:
是不是你别的插件之类的没装全啊?

网友G:
有可能是你路径的权限过高吧,你就创建失败了

网友H:
你这个RTT的版本是多少?

网友I:
一般如果出现同名的工程或者文件,也会创建失败的

网友J:
你这个有可能出现缺少必要的依赖项的

网友K:
我记得是这样,RT-Thread Studio可能需要一些额外的依赖项来创建工程。请确保您已经正确安装了所需的依赖项,并按照官方文档中的指导进行配置。

网友L:
你要是路径没设置对,也会这样,提示你创建失败

网友M:
你不如用cubemx来创建,RTT的工程呢,更好更便捷一些

网友N:
有重复的文件吗?

网友O:
T-Thread Studio需要一些必要的软件或插件才能正常工作,例如T-Thread SDK、Eclipse插件等。如果这些软件或插件没有正确安装或配置,就会导致创建工程失败。

网友P:
工程配置错误,会导致创建工程失败。

网友Q:
缺少必要的库文件,T-Thread Studio需要一些库文件才能正常工作,例如C/C++库文件等。如果这些库文件没有正确添加或配置,就会导致创建工程失败。

网友R:
检查系统环境,确保Java运行环境(JRE)和其他系统环境已经正确配置或安装。

网友B(2023-09-30):
有依赖没装吗?

网友N:
其他工程可以创建成功吗

网友S: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试试

网友A:
是不是有什么文件没下载完啊

网友T:
也可能是你路径没设置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