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使用uart3进行数据通信,如何实现时间作为结束标志?

楼主(2023-08-28):
使用uart3进行数据通信,如果不想在数据结尾加类似’\n’的符号作为结束标志,而是想使用时间作为结束标志,如几百毫秒没收到数据就认为一组数据接收完毕,请问有什么办法实现吗。

网友A:
1、串口的空闲中断了解一下
2、如果1不合适,你可以按照你的思路,用个定时器就可以了

网友B:
超时了解一下

网友C:
直接用定时器

网友D:
看一下网上关于利用空闲中断接收不定长数据的文章和例子,如果芯片没有空闲中断这个功能,就用一个定时器做超时计算处理。

网友E:
那还不简单。
1、STM32芯片的uart绝大部分都设计了IDLE事件及中断,用它可以;
2、使用超时管理,每收到一个数据刷新下超时值即可;若发生超时中断则视为上次接收结束;

网友F:
用一个定时器做超时计算处理。

网友G:
超时就可以

网友H:
空闲中断可以实现

网友I:
不是有个超时时间嘛

网友J:
用定时器,计数,计数多少次发现没有数据了,就认为这一包收完了

网友K:
跟串口几没啥关系,其实就是计时的问题

网友L:
你用中断计数就好了

网友M:
一般都是有收到数据的标记位的,你检测到它是否收到数据呗,然后有个时间范围,在这段时间之内收到,算是一包数据,否则算是下一包

网友N:
我觉得还是用协议和回车来判断整个数据包比较好哦

网友O:
你网上搜一下不定长收数据就好了

网友P:
也没有通过时间作为结束标记的啊,都是通过定时来判断是否有数据的

网友Q:
听你的描述应该就是定时接收不定长数据的操作流程

网友R:
其实还是得用定时器就好了,就定时器判断这一包数据是否收完了

网友S:
逻辑是没问题的,就判断接收标记还有就是定时器,每多少时间去判断一下接收标记是否有数据,应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