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关于rtthread ping的问题

楼主(2023-08-28):
我现在调试双网口时,用电脑ping板子都能ping通,但是板子主动下发ping只能有一个发出来,就是先初始化哪个网口哪个就能发出来,后初始化的就不能发出ping的icmp报文,但是可以被ping通。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谢谢。

网友A:
你的2个网卡的IP在同个网段吗?

网友B:
同个网段不可以吗

网友C:
网关不同吗?

网友D: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E(2024-05-12):
在相同网段吗

网友F(2024-09-16):
不影响线路正常工作

网友G:
然而它的作用又可以分为阻抗匹配和减少信号边沿的陡峭程度两点

网友H:
变压器副边不对负载供电

网友I:
其定义为温度每升高1℃时电阻值发生变化的百分数

网友J:
最常见的是用它们来创建PCB独立模块,比如Wi-Fi、蓝牙或者核心板模块,

网友K:
让电子产品电路免受瞬态雷击浪涌与ESD静电的损害。

网友L:
固有的ESD钳位二极管。

网友M:
在完成测试后,需要分析测试结果并进行评估

网友N:
不打坏仪器内部

网友O:
具体采用灌封胶的种类的性能参数,主要看对电源模块的灌封用的胶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