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 LAN8742 DNS静态IP上网,获取DNS失败都是0的原因?

楼主(2023-08-28):
STM, ST, LAN, DNS, AN
静态IP上网,获取DNS失败都是0

网友A:
直接使用cube库里LAN8742里的驱动吗?

网友B:
是不是驱动没有正确

网友C:
是不是你哪里配置错了啊

网友D:
你用的是cubemx配置的吗?

网友E:
可以看看网络连接的方面问题哦,看看物理连接是否正常

网友F:
可能是配置错误,请确保在STM32的代码中正确配置了静态IP和DNS服务器地址。检查代码中的IP地址和DNS服务器地址是否正确设置,并且没有错误的语法或拼写错误。

网友G:
这个没这么弄过啊,不过我觉得有可能跟防火墙有点关系

网友H:
一般DNS不都是自己设置的吗?

网友I:
你试试访问一下其他的DNS的服务器的啊

网友J:
防火墙或路由器设置,

网友K:
某些防火墙或路由器设置可能会阻止DNS请求。确保防火墙或路由器的设置允许DNS请求通过,并且没有任何限制或过滤规则。

网友L:
硬件或驱动问题:检查LAN8742的硬件连接是否正确,并且驱动程序是否正确配置。确保使用的驱动程序与硬件兼容,并且没有任何错误或异常。

网友M:
地址是不是设置正确了啊

网友N(2023-10-20):
看看代码中的IP地址和DNS服务器地址是不是正确设置

网友O:
网络连接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