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关于RT_ALIGN_DOWN字节对齐问题

楼主(2023-08-28):
我在rtdef.h中看到了如下字节对齐的宏定义。

#define RT_ALIGN(size, align) (((size) + (align) - 1) & ~((align) - 1))
#define RT_ALIGN_DOWN(size, align) ((size) & ~((align) - 1))
我的问题是,当size的大小小于align大小时,计算后的数据就是size的大小。而不是想要的大小。
正常情况下,如果这个size都是指针的话我认为是不会有问题的。
但是这个宏用作其他地方,应该就会有问题。
所以这个是否需要增加注释,指明size大小不应该小于align的大小。
或者明确使用范围呢。

网友A(2024-05-12):
这个主要用在内存对齐上面吗

网友B(2024-09-16):
对称性结构,脉冲变压器原边是两个对称线圈,两只开关管接成对称关系,轮流通断,工作过程类似于线性放大电路中的乙类推挽功率放大器

网友C:
当需要将单个模块板安装在另一个PCB的顶部

网友D:
A、B组分先分别用手动或机械进行充分搅拌,让A、B灌封料充分融合

网友E:
这时候共模电流会被衰减

网友F:
由于铜更难以磨削并且可能导致钻头断裂,

网友G:
前模块电源灌封时用的最多的是加成型有机灌封硅胶

网友H:
相反电感量小其阻碍能力也小,它在电路当中抑制的是共模信号

网友I:
在动态测试中,电源的负载能力是最主要的测试参数

网友J:
给电源加上额定电压,记录输出电流和电压值

网友K:
这些半孔就是我们所说的邮票孔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