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PLAB IPE

楼主(2023-08-28):
  说明一下问题,我安装了两个版本的IPE,通过IPE进行程序的擦除和烧录,老版本v5.45可以检测到烧录器,新版本v6.10检测不到烧录器。
  我的烧录器是PCkit3.5+;

不知道有人出现过这种问题没,为什么?

@wangchangwenqq :这样啊,原来如此,感谢。
没用的, 6.0 以后的版本不支持 kit3

网友A:
先修改一下Device,然后看看,如果还不行,修改一下配置。

网友A:
另外同时好像只能一个软件连接设备,你关掉老版本的试试看。

网友A:
你退了那个老版本的,重新打开新版本的试试看。

网友B:
没遇到过,是不是你同时启动了这两个版本,启动一个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遇到过,是不是你同时启动了这两个版本,启动一个试试看。

试了,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退了那个老版本的,重新打开新版本的试试看。

试了,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退了那个老版本的,重新打开新版本的试试看。

试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退了那个老版本的,重新打开新版本的试试看。

只打开一个试了,不行

网友C:
不应该啊,不太清楚咋回事。

网友D:
没遇到过,不好评价

网友E:
我也看看新版本的软件,

网友F:
只能一个软件连接设备

网友:
我有资料

网友G:
MPLAB 6.10不支持PICKIT3。
你把鼠标放在Tool菜单上,会有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