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创·梁山派GD32F4】- 1.47寸彩屏模块移植

楼主(2023-08-28):
#申请原创# #每日话题# #技术资源#
详情请跳转:https://lceda001.feishu.cn/wiki/JNvYwEU5SiGldFkNcxncYXhZnZc

模块来源
采购链接:
1.47寸lcd显示屏高清ips172x320 st7789驱动液晶屏高清液晶显示屏
资料下载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5OWpndYzyW8kFPqmfKNfxQ
资料提取码:8888

规格参数
工作电压:3.3V
工作电流:90MA
模块尺寸:30(H) x 37(V) MM
像素大小:172(H) x 320(V)RGB
驱动芯片:ST7789V3
通信协议:SPI
管脚数量:8 Pin(2.54mm间距排针)

移植过程
我们的目标是将例程移植至梁山派GD32F470上。按照以下步骤,即可完成移植。
  • 将源码导入工程;
  • 根据编译报错处进行粗改;
  • 修改引脚配置;
  • 修改时序配置;
  • 移植验证。

查看资料

移植至工程

引脚选择
接口
说明
GND
电源地
VCC
电源正(3.3V)
SCL
串行信号时钟输入
SDA
串行信号数据输入
RES
复位信号输入(低电平有效)
DC
数据/命令控制(引脚拉高为数据,引脚拉低为命令)
CS
片选输入(只有CS拉低时,芯片才能使能MCU通信)
BLK
背光控制(默认打开背光,引脚拉低为关闭背光)

模块为SPI通信协议的从机,SCL为SPI信号线(SCK),SDA为SPI输出线(MOSI),CS为SPI片选线(NSS)。
如果MCU的GPIO引脚不足,可以将屏幕的两个引脚接口不接入MCU的GPIO。
  • 将RES接入MCU的复位引脚,当MCU复位时,屏幕也跟着复位;
  • 可以将BLK接入3.3V或悬空,代价是无法控制背光亮度。
下面分为软件SPI移植与硬件SPI移植进行讲解。

   软件SPI移植

硬件SPI移植

移植验证

<div data-page-id="EGRVdxunnohkrNxItYTcrwAnnHe" data-docx-has-block-data="false"><pre class="ace-line ace-line old-record-id-J60mdYIeaoSCkSxCcseczQDFnWh"><code class="language-C" data-wrap="false">#include "gd32f4xx.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lcd_init.h"
#include "lcd.h"

int main(void)
{
    float t = 0;
    nvic_priority_group_set(NVIC_PRIGROUP_PRE2_SUB2);  // 优先级分组
    systick_config();//滴答定时器初始化 1ms

    LCD_Init();//屏幕初始化
    LCD_Fill(0,0,LCD_W,LCD_H,BLACK);//清全屏为黑色

    while(1)
    {
                LCD_ShowString(0,16*2,"LCD_W:",WHITE,BLACK,16,0);
                LCD_ShowIntNum(48,16*2,LCD_W,3,WHITE,BLACK,16);
                LCD_ShowString(80,16*2,"LCD_H:",WHITE,BLACK,16,0);
                LCD_ShowIntNum(128,16*2,LCD_H,3,WHITE,BLACK,16);

                LCD_ShowString(0,16*3,"Nun:",WHITE,BLACK,16,0);
                LCD_ShowFloatNum1(8*4,16*3,t,4,WHITE,BLACK,16);
                t+=0.11;

                delay_1ms(1000);
    }
}
</code></pre></div><span data-lark-record-data="{"rootId":"EGRVdxunnohkrNxItYTcrwAnnHe","text":{"initialAttributedTexts":{"text":{"0":"#include \"gd32f4xx.h\"\n#include \"systick.h\"\n#include \"lcd_init.h\"\n#include \"lcd.h\"\n\nint main(void)\n{\n    float t = 0;\n    nvic_priority_group_set(NVIC_PRIGROUP_PRE2_SUB2);  // 优先级分组\n    systick_config();//滴答定时器初始化 1ms\n\n    LCD_Init();//屏幕初始化\n    LCD_Fill(0,0,LCD_W,LCD_H,BLACK);//清全屏为黑色\n    \n    while(1)\n    {            \n                LCD_ShowString(0,16*2,\"LCD_W:\",WHITE,BLACK,16,0);\n                LCD_ShowIntNum(48,16*2,LCD_W,3,WHITE,BLACK,16);\n                LCD_ShowString(80,16*2,\"LCD_H:\",WHITE,BLACK,16,0);\n                LCD_ShowIntNum(128,16*2,LCD_H,3,WHITE,BLACK,16);\n                \n                LCD_ShowString(0,16*3,\"Nun:\",WHITE,BLACK,16,0);\n                LCD_ShowFloatNum1(8*4,16*3,t,4,WHITE,BLACK,16);\n                t+=0.11;\n\n                delay_1ms(1000);        \n    }\n}\n"},"attribs":{"0":"*0|s+mc"}},"apool":{"numToAttrib":{"0":["author","7213575654577553412"]},"nextNum":1}},"type":"text","referenceRecordMap":{},"extra":{"mention_page_title":{},"external_mention_url":{}},"isKeepQuoteContainer":false,"isFromCode":true,"selection":[{"id":504,"type":"text","selection":{"start":0,"end":804},"recordId":"J60mdYIeaoSCkSxCcseczQDFnWh"}],"payloadMap":{},"isCut":false}" data-lark-record-format="docx/text" class="lark-record-clipboard"></span>

网友A(2023-09-30):
用DMA控制是最好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