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有时候IPE连接不上设备,可能是配置不对

楼主(2023-08-28):
AC, ip

在高级模式设置一下就OK了
如果不是设置为3.3V,可能会提示警告,然后连接不上

然后再连接就很轻松

网友A:
是的,要根据自己所选的型号来设置。因为PIC早期的型号都是5V的,现在的新型号以3.3V供电的居多。

网友B:
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C:
5V应该没问题,你用外部供电试试,是不是5V时板子耗电太大。

网友D:
有道理,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E:
没有看明白咋回事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是的,要根据自己所选的型号来设置。因为PIC早期的型号都是5V的,现在的新型号以3.3V供电的居多。 ...

是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5V应该没问题,你用外部供电试试,是不是5V时板子耗电太大。

是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有道理,好好学习一下

是的

网友H:
根据自己所选的型号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