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升级遇到的return返回不了主函数,一时摸不着头脑了

楼主(2023-08-28):
int32_t ist_protocol_receive(uint8_t *buf)
{
        uint32_t err_count = 0;
        int32_t length;
        int32_t old_count = 0;
        uint8_t file_name[65];
        uint8_t file_size[17];
        int32_t size_num = 0;
        uint8_t packet_data[1024] = {0};
        enTransferMachine Machine = TRAN_NAME;

        uint32_t FlashDestination = ApplicationBakAddress;
        uint32_t EraseCounter = 0x0;
        uint32_t NbrOfPage = 0;

        fmc_state_enum FLASHStatus = FMC_READY;
        uint32_t RamSource;

        uint8_t ack[] = {0x01, 0x06};
        uint8_t ask[] = {0x01, 0x43};
        uint8_t abo[] = {0x01, 0x44};
        boot_cmd_to_arm(ask);

        while (1) {
                int ret = serial1_recv_packet(buf, &length);
//                printf("<%s : %d> ... dataLen: %d \r\n", __func__, __LINE__, length);
                printf("serial1_recv_packet\r\n");
                if (0 > ret) {
                        err_count++;
                        boot_cmd_to_arm(ask);
                        printf("<%s : %d> ... receive failed count: %d  err_num: %d\r\n", __func__, __LINE__, err_count, ret);

                        if (err_count > 5) {
                                return -1;
                        }
                } else {
                        err_count = 0;
                        printf("<%s : %d> ... receive success Len:%d  %d\r\n", __func__, __LINE__, length, ret);
                        switch (Machine) {
                                case TRAN_NAME: {
                                        if(length >= 128) {
                                                int i = 0;
                                                int j = 0;
                                                while (buf && i < 64) {
                                                        file_name = buf;
                                                        i++;
                                                }
                                                file_name = '\0';
                                                i++;
                                                while (buf && j < 16) {
                                                        file_size[j] = buf;
                                                        i++;
                                                        j++;
                                                }
                                                file_size[j] = '\0';
                                                Str2Int(file_size, &size_num);
                                                if (size_num > 0) {
                                                        fmc_write_words(ConfigStartAddress, 4, (uint8_t *)&size_num, 4);
                                                        NbrOfPage = FLASH_PagesMask(size_num);
                                                        /* Erase the FLASH pages */
                                                        fmc_unlock();  /* Flash unlock */
                                                        for(EraseCounter = 0; (EraseCounter < NbrOfPage) && (FLASHStatus == FMC_READY); EraseCounter++)
                                                        {
                                                                FLASHStatus = fmc_page_erase(FlashDestination + (FMC_PAGE_SIZE * EraseCounter));
                                                                fmc_flag_clear(FMC_FLAG_END);
                                                                fmc_flag_clear(FMC_FLAG_WPERR);
                                                                fmc_flag_clear(FMC_FLAG_PGERR);
                                                        }
                                                        fmc_lock();    /* Flash lock */

                                                        Machine = TRAN_DATA;
                                                }
                                                printf("<%s : %d> ... name: %s  size: %s \r\n", __func__, __LINE__, file_name, file_size);
                                        }
                                } break;
                                case TRAN_DATA: {
                                        printf("<%s : %d> ... dataLen: %d \r\n", __func__, __LINE__, length);
                                        if(length >= 128) {
                                                if (2 > (ret - old_count)) {
                                                        old_count = ret;
                                                        int32_t j;
                                                        memcpy(packet_data, buf, length);
                                                        RamSource = (uint32_t)packet_data;
                                                        printf("<%s : %d> ... RamSource: 0x%08x \r\n", __func__, __LINE__, RamSource);
                                                        fmc_unlock();  /* Flash unlock */
                                                        for (j = 0;(j < length) && (FlashDestination <  ApplicationBakAddress + size_num);j += 4)
                                                        {
                                                                /* Program the data received into STM32F10x Flash */

                                                                fmc_word_program(FlashDestination, *(uint32_t*)RamSource);
                                                                fmc_flag_clear(FMC_FLAG_END);
                                                                fmc_flag_clear(FMC_FLAG_WPERR);
                                                                fmc_flag_clear(FMC_FLAG_PGERR);

                                                                if (*(uint32_t*)FlashDestination != *(uint32_t*)RamSource)
                                                                {
                                                                        /* End session */
                                                                        boot_cmd_to_arm(abo);
                                                                        return -2;
                                                                }
                                                                FlashDestination += 4;
                                                                RamSource += 4;
                                                        }
                                                        fmc_lock();    /* Flash lock */
                                                        boot_cmd_to_arm(ack);
                                                } else {
                                                        boot_cmd_to_arm(ask);
                                                }
                                        } else {
                                                if ((0x01 == buf[0]) && (0x04== buf[1])) {
                                                        Machine = TRAN_END;
                                                }
                                                boot_cmd_to_arm(ask);
                                        }
                                } break;
                                case TRAN_END: {
                                        if ((0x01 == buf[0]) && (0x04== buf[1])) {
                                                boot_cmd_to_arm(ack);
                                        } else if ((length >= 128) && (is_zero_buf(buf, length))) {
                                                boot_cmd_to_arm(ack);

                                                return size_num;
                                        } else {
                                                boot_cmd_to_arm(ask);
                                        }
                                } break;
                        }
                }
        }
}

int32_t serial1_recv_packet(uint8_t *data, int32_t *length)
{
        uint16_t i;
        uint16_t rev_flag = 0;
        uint8_t dataLen;
        uint8_t chekSum;
        uint8_t count;
        int32_t data_count;
        uint8_t recv_char;
        uint8_t rev_data[USART_RX_SIZE];
        int32_t save_index;
        enPacketMachine Machine = FRAME_HEAD0;

        printf("first serial1_recv_packet running...\n");
//        SET_TIMER_OUT();
        while (!rev_flag) {
                printf("serial1_recv_packet running...\r\n");
                if(usart0_rx.rx_idle == 1){
                        usart0_rx.rx_idle = 0;
                        memcpy(rev_data, usart0_rx.data, USART_RX_SIZE);
                        save_index = usart0_rx.save_index;
                        for(i=0;i<save_index;i++){
                                printf("0x%x, ",rev_data);
                                recv_char = rev_data;
                                        switch(Machine) {
                                                case FRAME_HEAD0: {
                                                        if (HEAD0 == recv_char) {
                                                                Machine = FRAME_HEAD1;
                                                        } else {
                                                                printf("<%s : %d> ... %d\r\n", __func__, __LINE__, Machine);
                                                        }
                                                } break;
                                                case FRAME_HEAD1: {
                                                        if (HEAD1 == recv_char) {
                                                                Machine = FRAME_DATA_LEN;
                                                        } else {
                                                                printf("<%s : %d> ... %d\r\n", __func__, __LINE__, Machine);
                                                                Machine = FRAME_HEAD0;
                                                        }
                                                } break;
                                                case FRAME_DATA_LEN: {
                                                        dataLen = recv_char - 4;
                                                        chekSum = recv_char;
                                                        Machine = FRAME_DEV_ID;
                                                } break;
                                                case FRAME_DEV_ID: {
                                                        if (IMAGE_ID == recv_char) {
                                                                chekSum ^= recv_char;
                                                                Machine = FRAME_DATA_CNT;
                                                        } else {
                                                                printf("<%s : %d> ... %d\r\n", __func__, __LINE__, Machine);
                                                                Machine = FRAME_HEAD0;
                                                        }
                                                } break;
                                                case FRAME_DATA_CNT: {
                                                        count = recv_char;
                                                        chekSum ^= recv_char;
                                                        data_count = 0;
                                                        Machine = FRAME_DATA;
                                                } break;
                                                case FRAME_DATA: {
                                                        data[data_count] = recv_char;
                                                        printf("data[%d]=%x\r\n", data_count, data[data_count]);
                                                        chekSum ^= recv_char;
                                                        data_count++;
                                                        if ((uint8_t)(data_count & 0xff) >= dataLen) {
                                                                Machine = FRAME_CKECK_SUM;
                                                        }
                                                } break;
                                                case FRAME_CKECK_SUM: {
                                                        if (chekSum == recv_char) {
                                                                Machine = FRAME_TAIL0;
                                                        } else {
                                                                printf("<%s : %d> ... %d check[0x%02x 0x%02x]\r\n", __func__, __LINE__, Machine, chekSum, recv_char);
                                                                Machine = FRAME_HEAD0;
                                                        }
                                                } break;
                                                case FRAME_TAIL0: {
                                                        if (TAIL0 == recv_char) {
                                                                Machine = FRAME_TAIL1;
                                                        } else {
                                                                printf("<%s : %d> ... %d\r\n", __func__, __LINE__, Machine);
                                                                Machine = FRAME_HEAD0;
                                                        }
                                                } break;
                                                case FRAME_TAIL1: {
                                                        if (TAIL1 == recv_char) {
                                                                *length = data_count;
                                                                printf("FRAME_TAIL1 count %d\r\n", data_count);
                                                                rev_flag = 1;
//                                                                return ((int32_t)count) & 0xff;
                                                        }
                                                        printf("<%s : %d> ... %d\r\n", __func__, __LINE__, Machine);
                                                        Machine = FRAME_HEAD0;
                                                } break;
                                        }
//                                if (0U == get_timer_count()) {
//                                        return -1;
//                                }
                        }
                }
        }
        printf("serial1_recv_packet off...\r\n");
        return 0;
}

入口是从这段代码
if (UpdateFlag == *((uint32_t *)ConfigStartAddress)) {
                printf("update from soc \r\n");
                FMC_flash_write_word(0x800FC00, 0xff);
                int32_t ret = ist_protocol_receive(&tab_1024[0]);
                if (ret > 0) {
                        printf("update success from soc image size: %d \r\n", ret);
                        CopyApp();
                        JumpApp();
                }
        }

程序执行到了serial1_recv_packet函数中的最后两句
        printf("serial1_recv_packet off...\r\n");
        return 0;这两句,但是没有返回继续执行,很奇怪,求大佬们帮忙看看

网友A:
估计是卡死在ist_protocol_receive 中的while(1)里面了,确定一下条件

楼主:
我是bootloader和应用程序合并在一起的hex文件通过JLINK烧录的,debug不了

网友B(点评):
那也可以de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卡死在ist_protocol_receive 中的while(1)里面了,确定一下条件

ist_protocol_receive 中的while(1)去掉按道理也会执行下一步,但是事实却没有往下走,难道mcu死机了

网友C:
可以发个完整的项目看看?

网友D:
JLINK命令行是可以调试的

楼主:
事情太多了,没时间慢慢研究,我把这个子函数的内容全部放在主函数上可以正常运行,就是代码看起来有点长

网友E:
局部变量太多,堆栈溢出了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是bootloader和应用程序合并在一起的hex文件通过JLINK烧录的,debug不了

这样不能debug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