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allegro 使用技巧20条

楼主(2023-08-28):
1. 鼠标设定: 在ALLEGRO视窗 LAYOUT时,每执行一个指令例:Add connect, Show element等鼠标会跳到Option窗口,这样对layout造成不便.

1) 控制面版>滑鼠之移动选项中,指到预设按钮(或智慧型移动):取消“在对话方块将滑鼠指标移到预设按钮”设置

楼主:
2. Text path设置: 在ALLEGRO视窗 LAYOUT时,不能执行一些指令:Show element, Tools>report…  1) 应急办法:蒐寻一个相应的log文档copy到档案同一路径即可.  2) Setup>User Preference之Design_Paths>textpath项设為:C:\cadance\PSD_14.1\share\pcb/text/views即可.

楼主:
3. 不能编辑Net Logic.  1) Setup>User Perference之项选择logic_edit_enabled,点选為允许编辑Net Logic, 默认為不能编辑Net Logic.

楼主:
4. 转gerber前需update DRC,应尽量将DRC排除,有些可忽略的DRC如何消除?  1) 中文字所產生的K/L error,可另外增加一个subclass,这样该文字不用写在ETCH层,可消除K/L error.  2) 有些可忽略的P/P,P/L 的error,可给那些pin增加一个property---NO_DRC, 操作:Edit/Properties,选择需要的pin,选NO_DRC, Apply, OK

楼主:
5. 对某些PIN添加了”NO DRC”的属性可ERRO并不能消除﹐这是為什么?  1) “NO DRC”属性只争对不同的网络﹐对相同的网络要清除ERRO,可设定Same net DRC 為off.

楼主:
6. 如何Add new subclass:  1) Setup>Subclass之Define Subclass窗口选Class,点add”New subclass” 通常用到的new subclass有:Geometry\Board Geometry\之Top_notes, Bottom_notes, Gnd_notes, Vcc_notes等。其作用為gerber中Log之Title/Page name所放层面。

楼主:
7. 对differential pair nets 之”net space type” properties应怎样设定?  1) 先设定对net 设定一differential pair property,  2) 再在constraints system 控制面板中选择spacing rule nets 栏的attach property nets,并在allegro 窗口control panel的find by name 下选择 property,  3) 选取相应property,  4) 再对其套用spacing rule 即可.

楼主:
8. Hilight时的两种不同的显示方式(实线和虚线)  1) 在setup>user preferences>display中,勾上display_nohilitefont,则以实线显示,不勾则虚线显示,实线比较容易看清

楼主:
9. 怎样更新Allegro layout窗口下的tool bar和display option设定  1) View>customization>tool bar中,勾上欲显示在窗口中的内容;欲锁住右边display option窗口,在view>customization>display option中选locked_right.这样重开一个ALLEGRO窗口时就会恢复上一次的设定.

楼主:
10. Color and Visibility 视窗过长,有的人在使用一阵子后会发现Color and Visibility 视窗过长不好关掉其视窗,这时有两个方法可解决.  1) 关掉 Allegro程式然后删掉\pcbenv路径下的allegro.geo,再进 Allegro 就会重设其视窗  2) 将Allegro.geo 档中的Form.cvf_main 改其值 60 40 0 430

楼主:
11. 开啟allegro时,会自动在桌面上生成allegro.jrl档,怎麼解决? 可能的情况:环境变数中将temp路径设成了桌面  1) 环境变数中将temp应设成:%USERPROFILE%\Local Settings\Temp  2) Setup>User Perference之Design_Paths>textpath项设成了桌面

楼主:
12. 当我们要RENAME背面元件时不成功  1) 选Edit/property,选中背面所有元件(FIND中选component),分配一个auto_rename属性,然后再rename一次.

楼主:
13. Rename  1) Setup/user preference editor/misc/fst_ref_des可以设数值如501,它代表的意思是元件Rename后是从501开始如C501,R501等等。

楼主:
14. 我们在走线时﹐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走线时候我们渴望RATS显示随著走线而改变﹐以便走线﹒ Setup/Drawing options之Display中的Ratsnest Points有两选项﹕  1) Pin to Pin (Rats在Pin之间显现)  2) Closest end point (Rats随走线改变显示)。

楼主:
15. 怎样复制多个有规律的VIA  1) 点COPY在右命令栏X,Y中输入VIA的个数,则间距以PIN舆PIN之间距為准.

楼主:
16. 有时打开allegro窗口,menu会反白无效.  1) 将不是系统路径(c:\cadence\psd_14.1\share\pcb\text\cuimenus)下的men文档删除,再更新系统路径下的men文档,  2) 再重新开一个allegro窗口.

楼主:
17. Stroke的使用  1) Setup>User Preferences…>UI:no_dragpopup, 若勾选用右键画stroke图形就可实现快捷功能﹐默认状态為须用CTRL+右键才可实现Stroke功能

楼主:
18. 如何将Help file、可执行程式掛在Allegro Menu上?  1) 将Layoutserver\F\User\14747\Menu File下的*.men档Copy to: C:\Cadence\PSD_14.1\Share\Pcb\Text\cuimenus下,  2) 将Pcb_server2\Pcbl\Help File\下的Help file Copy to C:\Cadence\PSD_14.1\Share\Pcb\Help下。掛上去的Help file就可以执行了。

楼主:
19. Menu之Path设置。  1) Setup>User Preferences之Ui_paths 选menupath项,其默认Path為当前路径和C:\Cadence\PSD_14.1\Share\Pcb\Text\cuimenus,当你要改变Menu时,建议新增一个Menu路径以防损坏系统的Menu.

楼主:
20. env中快捷键的保留  1) 将C:\Pcbenv 下的env档中alias项Copy to: C:\Cadence\PSD_14.1\Share\Pcb\Text下的env档中。即可保留你在env中的快捷键设置。

网友A:
ALLEGRO一般是用在高速PCB的设计的时候比较多,普及度没AD做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