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普通PCB与柔性PCB的差异

楼主(2023-08-28):
1,柔软度

柔性电路板的标准是要求良好的柔韧性,柔性印刷电路板三维空间非常重要,因为弯曲和灵活的应用可节省空间并减少板层,主要是单面。硬板材料要求更优,具有压缩,耐磨耐高温等特性,所以空间的局限性,Common Multilayer PCB。

楼主:
2,线的承载能力  与刚性电路板相比,柔性PCB很差,从直线到角落或不同线宽的变化,应该是平滑过渡。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具有蛇状排列的Flex PCB。与硬板相同的线宽电流承载能力比软板强很多,所以我们常见的柔性PCB应用,在较小电流的地方,如移动电话线。

楼主:
3,打击垫设计  在打击垫的外围,有一种来自柔性材料的刚性材料变化,板面板是软板更容易损坏导体。因此,应该避免焊盘在容易弯曲的区域。刚性板做不需要强调这个问题。

楼主:
4,板的形状  无论软板硬板形状将是各种各样的,柔性PCB的形状在一般首选的矩形上,所以你可以更好地保存基板,留在板的边缘< p>足够的自由边距,在形状上,由圆形构成的一般解比尖锐的内角更好,光的内在解决方案形状是ea sy导致板撕裂。刚性板是一种固定模式,取决于产品的形状。

楼主:
5,电路板厚度  FPC比刚性电路板更薄,常规硬板做得最薄0.2mm已经非常好了,虽然柔性pcb可以比纸更薄,但所以在许多领域或有一个很好的发展空间。从上面可以看到Flex PCB和Rigid板不同,每个有自己的领域。

网友A:
一般是为了便于连接,比方位置很小或者是需要转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