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 利用滑模观测器实现永磁同步电机的无传感器磁场定向控制方法

楼主(2023-08-28):
以下步骤总结了基本无传感器 FOC 操作:
1. 测量流入电机的电流:可通过多种方法测量流入电机的三相电流。一些常见选项包括使用基于变压器的霍尔效应磁场传感器或者使用策略性放置的一个、两个或三个电流检测电阻进行测量。
2. 估算转子磁通角:可通过基于反电动势的算法或通过高频脉冲注入来估算转子磁通角。
3. 将测得的电流转换为 αβ 参考坐标系:通过 Clarke 变换将测得的电机相电流转换为 αβ 参考坐标系中的两个正交分量。
4. 将 αβ 电流转换为 dq 电流:使用估算的转子磁通角通过 Park 变换将 αβ 转换为 dq 参考坐标系中的两个正交分量。
5. 将测得的 dq 电流与所需电流进行比较,生成误差信号:将控制转矩所需的 q 轴参考电流与控制磁通所需的 d 轴电流与其对应的测得量进行比较以生成相应误差信号。
6. 通过误差信号计算控制电压:使用误差信号计算校正电压。通常通过使用 PI 稳压器的闭环反馈机制执行此任务。
7. 将控制电压施加到电机端子:将 dq 参考坐标系中的校正电压转换回 abc 参考坐标系中的电压。通过一些功率切换技术将这些电压施加到电机端子。在基于 MCU 的系统中,通常使用空间矢量调制等 PWM调制技术执行此任务。

网友A:
滑模观测器是什么?这个是属于哪种无刷电机类别,不是BLDC吧

网友:
这种不是BLDC那种吧,看着是大型的动力电机控制。

网友B:
小播给放到 ”电机控制“分类喽!让电机大咖们comment一下

网友C:
这个感觉不错的

网友D(2025-11-11):
该方法以滑模观测器为核心,基于 PMSM 数学模型,通过定子电压、电流构建滑模面,利用高频切换特性估算反电动势。提取反电动势中转子位置信息,经锁相环处理得到精准位置与转速,反馈至 FOC 算法。通过坐标变换实现转矩、磁链解耦控制,抗干扰强,无需传感器,适配对可靠性、成本敏感的 PMSM 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