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SH771651/1652笔记之TIM3

楼主(2023-08-28):
(图片)

楼主:
void PERI_Timer3Start(void)
{
    /* Timer3选择外部晶振32.768KHz为时钟源,1分频*/
    T3CON = 0x02;

    /*设置62.5ms溢出 (0xFFFF - 0xF800 +1)*1000 / 32768 = 62.5ms */
    TL3 = 0x00;
    TH3 = 0xF8;

    //开启Timer3
    T3CON |= 0x04;
}

网友A:
还好代码不是图片

网友B:
哈哈,代码不是图片

网友C(2023-09-28):
定时器3经常发生问题,确实编成不是想的那么简单

网友D(2023-10-28):
定时器3应该有好多扩展功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