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锂电池电池管理系统 中颖SH367309保护板方案

楼主(2023-08-28):
 适用于5~16串锂电池包保护
 支持单节电芯过压/欠压保护
 支持二级放电过流保护、短路保护、一级充电过流保护
 支持3个温度点检测,充放电温度阈值独立
 支持异常高压保护
 支持低压禁止充电功能
 支持预充电功能
 支持电芯平衡功能
 支持容量统计功能
 支持3/4/5段LED显示剩余电量功能
 支持RTC和外部存储功能
 支持蓝牙通讯
 兼容UART通讯协议
 支持TWI通讯(带CRC校验)
 支持ISP功能
 支持静置模式、低功耗模式和仓运模式

楼主:
概述
本电池管理系统实时监控电池包每节电芯的电压、充放电电流以及各检测点的温度,同时还进行过压、欠压、过流、高温、
低温以及短路等安全状态的检测和保护。

楼主:
本电池管理系统实时统计电池包剩余容量,提供预充电功能以及平衡功能,提供数据存储功能及低功耗模式,提供上位机
接口显示电池包的状态和调整安全保护阈值等参数。

楼主:
4 应用注意事项
该部分主要针对SH367309在使用过程中,软件编程和硬件原理图需要注意的事项。

Code“SH367309+SH79F6441_DemoCode_V3.00”,硬件原理图可参考标准原理图或者SPEC中的原理图。

楼主:
4.1 软件应用注意事项
4.1.1 TWI 通讯容错
MCU通过TWI和SH367309进行读/写操作时,为了防止通讯被干扰,软件需要加强容错处理,以下是写操作示例:

楼主:
4.1.2 RAM 寄存器防护
系统在使用过程中,如果发生短路或者其他原因导致系统供电端不稳定,出现LVR(系统3.3V低于2.4V)现象,会导致RAM
寄存器被复位(由于平衡控制寄存器BALANCEH/L每60S会自动清零,可不防护平衡控制寄存器,只针对40H地址寄存器),为
了防止该异常现象发生后关闭部分使能功能,故在程序加强容错处理,包括以下两种容错处理方式:

楼主:
方式一:定时读取BFLAG2的RST_**标志位,判断RST_**标志是否被置位(系统上电/LVR/软件复位都会置位RST_**),如
果置位则需要重新初始化40H寄存器;

网友A:
在程序加强容错处理

网友B:
不错,顶一个,我正在用来做锂电保护板

网友C(2023-09-28):
TWI通讯一定要确保屏蔽效果

网友D(2024-06-21):
楼主,请教下,使用这一Code“SH367309+SH79F6441_DemoCode_V3.00”,有没有什么问题,我用这个测试TWI通讯读取309寄存器地址没能成功,可否指点下。

网友E:
这个应用很好

网友F:
可以单个保护吗

网友E(2024-10-29):
MCU通过TWI和SH367309进行读/写操作时,为了防止通讯被干扰,软件需要加强容错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