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stm32+sh367309的驱动代码,已通过测试

楼主(2023-08-28):
兄弟们,这是最新通过测试的stm32驱动sh367309的代码,已经通过测试了,正在进行批量生产测试。但是大部分功能我都已经自己测试过了,应该没什么问题!

楼主:
头文件
#ifdef USE_SH367309

#ifndef __SH367309_H
#define __SH367309_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I2C/I2C.h"
#include "Sensor/CellVoltage.h"

//date:2022.09.26
//author:liuchunjiang
//Verb:V1.0

#define SH309_SlaveAdd                  0x1A
#define SH309_SlaveAddWrite          0x34//(SH309_SlaveAdd<<1)
#define SH309_SlaveAddRead    0x35//(SH309_SlaveAdd<<1)+1

//EEPROM REG
#define REG_SCONF1         0x00
#define REG_SCONF2         0x01
#define REG_TR          0x19

//ROM REG
#define REG_CONF        0X40
#define REG_BFLAG2  0x71

//CELL REG
#define REG_CELL1H   0X4E
#define REG_CELL1L   0X4F
#define REG_CELL2H   0X50
#define REG_CELL2L   0X51
#define REG_CELL3H   0X52
#define REG_CELL3L   0X53
#define REG_CELL4H   0X54
#define REG_CELL4L   0X55
#define REG_CELL5H   0X56
#define REG_CELL5L   0X57
#define REG_CELL6H   0X58
#define REG_CELL6L   0X59
#define REG_CELL7H   0X5A
#define REG_CELL7L   0X5B
#define REG_CELL8H   0X5C
#define REG_CELL8L   0X5D
#define REG_CELL9H   0X5E
#define REG_CELL9L   0X5F
#define REG_CELL10H  0X60
#define REG_CELL10L  0X61
#define REG_CELL11H  0X62
#define REG_CELL11L  0X63
#define REG_CELL12H  0X64
#define REG_CELL12L  0X65
#define REG_CELL13H  0X66
#define REG_CELL13L  0X67
#define REG_CELL14H  0X68
#define REG_CELL14L  0X69
#define REG_CELL15H  0X6A
#define REG_CELL15L  0X6B
#define REG_CELL16H  0X6C
#define REG_CELL16L  0X6D

//TEMP REG
#define REG_TEMP1H   0X46
#define REG_TEMP1L   0X47
#define REG_TEMP2H   0X48
#define REG_TEMP2L   0X49
#define REG_TEMP3H   0X4A
#define REG_TEMP3L   0X4B

//CUR REG
#define REG_CURH         0x4C//VADC中的寄存器 250ms开启 自动开启
#define REG_CURL         0x4D
#define REG_CADCDH         0x6E//CADC中的起存器 100ms开启 需要手动配置开启
#define REG_CADCDL         0x6F

//BALANCE REG
#define REG_BALANCEH 0x41
#define REG_BALANCEL 0x42

extern uint8_t SH367309_TC[2];//温度系数 每个芯片一个温度系数

uint8_t InitAFE(IIC_ENUM_t);
uint8_t AFEWrite(IIC_ENUM_t,uint8_t WrAddr, uint8_t WrBuf);
uint8_t AFERead(IIC_ENUM_t,uint8_t RdAddr, uint8_t Length, uint8_t *RdBuf);
uint8_t TwiWrite(IIC_ENUM_t,uint8_t WrAddr,uint8_t WrBuf);
uint8_t TwiRead(IIC_ENUM_t, uint8_t RdAddr, uint8_t Length, uint8_t *RdBuf);

void EnterSleepMode(IIC_ENUM_t);//低功耗模式
int8_t SH367309Balance(IIC_ENUM_t IIC_x, u8 dccArr[MAX_CELL_OF_CHIP]);

//CRC8
unsigned char calcCRC(unsigned char *data,unsigned int len);//计算CRC

#endif

#endif

楼主:
源文件
#ifdef USE_SH367309

#include "SH367309.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ystem/Utils.h"

/***************************SH367309 Underlying driver code ****************************/
// 查表法计算CRC值
// 按照多项式 X^8+X^2+X^1+1 生成。
static const unsigned int crc8Table[256] = {
        0x00, 0x07, 0x0E, 0x09, 0x1C, 0x1B, 0x12, 0x15, 0x38, 0x3F, 0x36, 0x31, 0x24, 0x23, 0x2A, 0x2D,
        0x70, 0x77, 0x7E, 0x79, 0x6C, 0x6B, 0x62, 0x65, 0x48, 0x4F, 0x46, 0x41, 0x54, 0x53, 0x5A, 0x5D,
        0xE0, 0xE7, 0xEE, 0xE9, 0xFC, 0xFB, 0xF2, 0xF5, 0xD8, 0xDF, 0xD6, 0xD1, 0xC4, 0xC3, 0xCA, 0xCD,
        0x90, 0x97, 0x9E, 0x99, 0x8C, 0x8B, 0x82, 0x85, 0xA8, 0xAF, 0xA6, 0xA1, 0xB4, 0xB3, 0xBA, 0xBD,
...
};
//309的
//u32 NTC_TMP_RES3950[146]=
//{
//        582536,540144,501167,465303,432283,//-45到-41对应的阻值
//        401859,373810,347932,324043,301975,281576,262709,245248,229078,214095,//-40到-31对应的阻值
//        200203,187316,175353,164242,153917,144316,135385,127070,119327,112112,//-30到-21对应的阻值
//        105384,99109,93252,87783,82673,77898,73431,69253,65341,61678,                   //-20到-11对应的阻值
//        58245,55028,52010,49197,46521,44026,41681,39477,37404,35455,        //-10到-1对应的阻值
//        33620,//0对应的阻值
//        31893,30266,28732,27287,25924,24638,23425,22279,21197,20174,//1到10对应的阻值
//        19208,18294,17429,16611,15837,15103,14409,13750,13127,12535,//11到20对应的阻值
//        11974,11441,10935,10455,10000,9566,9155,8763,8391,8037,//21到30对应的阻值
//        7700,7379,7073,6782,6505,6241,5989,5749,5520,5301,//31到40对应的阻值
//        5092,4893,4703,4521,4348,4182,4023,3871,3726,3588,//41到50对应的阻值
//        3455,3328,3206,3090,2978,2871,2768,2670,2576,2486,//51到60对应的阻值
//        2399,2316,2236,2159,2086,2015,1947,1882,1820,1759,//61到70对应的阻值
//        1701,1646,1592,1541,1491,1443,1398,1353,1311,1270,//71到80对应的阻值
//        1230,1192,1156,1120,1086,1053,1022,991,962,933,//81到90对应的阻值
//        906,879,853,829,805,782,760,738,717,697        //91到100对应的阻值
//};
uint8_t SH367309_TC[2]={0};//温度系数
//初始化AFE
uint8_t InitAFE(IIC_ENUM_t IIC_x)
{
        uint8_t det=0;
        /*初始化内主要包括
        **读取EEPROM中的SCONF1寄存器中的第4位是否置位 均衡使用
        **没有置位需要烧写EEPROM
        **读取TR寄存器的前6位获取温度系数
        **开启CONF寄存器的中的第4位 开启CADCCON 采用高精度ADC获取电流
        */
        uint8_t RdBuf;

        /*读EEPROM*/
        det+=AFERead(IIC_x,REG_SCONF1,1,&RdBuf);
        if( (RdBuf&0x10) != 0x10)//BAL位没有置位
        {
                det+=AFEWrite(IIC_x,REG_SCONF1,0x10);//均衡由MCU控制 默认16串
        }
        det+=AFERead(IIC_x,REG_TR,1,&RdBuf);
        SH367309_TC[(IIC_ENUM_t)IIC_x-1]=RdBuf&0x7f;//Get TC

        det+=AFERead(IIC_x,REG_CONF,1,&RdBuf);//打开CADC经行电流采集
        det+=AFEWrite(IIC_x,REG_CONF,RdBuf|0x08);

        return det;
}

网友A(点评):
您好。请问可以分享ST32+SH3067309的源码吗?可以沟通一下!谢谢

网友B(2023-09-28):
楼主是使用的IIC通讯嘛

网友C(2024-04-10):
牛啊!代码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D:
分享个完整的文件吧

网友E:
有工程文件吗?

网友F(2024-08-11):
您好,可以分享stm32+sh367309的完整代码吗,谢谢

网友G:
驱动写的很规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