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367309保护模式

楼主(2023-08-28):
SH367309保护模式

楼主:
三极管没导通

楼主:
放电MOS管

楼主:
预充电电阻

楼主:
采集模式

网友A:
断线检测是指电池组连接正常,但是芯片VC1与第一节电池负极断开了吗

网友A:
楼主有没有发现CAPP和CAPN没啥作用?一般带charge pump的都是应用在高边保护,用来产生比VBAT高的电压。但是中颖这个芯片都是用在低边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