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两轮电动车BMS电路分析

楼主(2023-08-28):
我们看下两轮车锂电池管理系统的电路图,然后做一些分析;

如下图是基于中颖SH367309的电路图;整体上,分为左侧的电池接口电路,下侧的温度采样及充放电保护,右侧的通信,以及上侧的采样;

楼主:
大家对应这个框图,就更好理解各电路的作用了

楼主:
+PCB layout示意图

楼主:
电压采样及滤波电路

楼主:
如下是SH367309内部采样用的ADC的特性,可以看到采用了Sigma-Delta类型ADC,采样速率很低,10Hz;

楼主:
这里可能会有疑问,最上面的电池,串联电压不是会到48V或以上吗?ADC能承受这么高的电压;

楼主:
快速先解答下,这里涉及到共模电压和差模电压的概念,ADC输入通道其实会选择电池的上下2端作为输入,所以ADC的输入电压就是电池电压

楼主:
先不做进一步的展开;

二、电流采样电路

下面的R35/37/40/42是采样电阻,经过滤波器之后进入芯片的RS1/RS2的电流采样端

楼主:
如下是锰铜的照片, 也有叫分流器的,阻值低,可以通过的电流大;

楼主:
R35/37/40/42是5毫欧的电阻并联,也就是1.25毫欧;

楼主:
如果按20A电流计算,电阻电压有25mV;如果电流是100mA,电压就是0.125mV (125uV);

这个对电流采样ADC要求还是高的,可以看到是16bit的ADC

楼主:
三、充放电控制及保护

如下图,可以看到Q2和Q3两个N-MOS,背靠背的接在一起(漏级D连在一起);为什么要这样做的一个考虑,是MOS内部存在寄生二极管,为了保证控制的绝对可控;

楼主:
四、其他电路

注入温度采集,电池电压采集,以及和主控MCU的通信,可以从图中自行分析;

网友A:
左下角R36电阻/VC1和VC2端需要接两个肖特基二极管,有什么作用吗

网友B(2023-10-28):
楼主这个只是确实很使用新颖

网友C:
确实对于ADC采集电路需要精度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