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基于N32G45X系列开发电机参数识别技术介绍

楼主(2023-08-28):
本文主要介绍基于N32G45X系列开发电机参数识别技术的特点介绍及API接口开发的调用。

  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系统中,电机的高性能运行需要获取精确的电机本体参数,但电机参数的会随着电机负载以及温度改变而变化,严重时会导致电机系统故障,电机参数辨识具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针对冰箱压缩机市场,冰箱压缩机种类多,参数不方便测量,国民技术推出电机参数识别(冰箱压缩机)技术,具有如下技术特点:

技术特点:
纯软件方式,基于电流进行电机参数识别,无需新增模块
支持空载识别,及在冰箱系统中进行带载识别
识别出电阻,电感,磁链,极对数
相对传统测量冰箱压缩机参数的方法,方案节约了示波器,、高压探头、电桥等设备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Thxtek000」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56569191/article/details/124928548

楼主:
技术优势:
参数识别VS传统测量

楼主:
二、PC端工具:电机参数识别(冰箱压缩机)的演示工具

楼主:
三、基于SDK包的API接口调用
SDK包:N32G45x_FW_Lib_Src_Est_ReV1.0,

楼主:
参数识别算法说明
参数识别算法模块设计成一个独立的功能模块,主要给无感观测器提供电机参数,包括电阻,电感,磁链。有如下方法推广国民技术的参数识别算法。

基于国民技术冰箱参数识别评估板,可以直接评估
国民技术提供参数识别算法模块,嵌入到客户的FOC算法中

楼主:
返回状态结构体
typedef enum

{

    NORMAL = 0,

    PARAM_EST_OK,

}ParamEstType;

主要有二个返回状态,在没有评估结束前返回为NORMAL,在参数识别结束后,返回PARAM_EST_OK。

楼主:
属性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

//public

    int16_t PwmFreq;

    int16_t BaseSampVol;

    float   BaseCurrent;

    float   Udc;

    int16_t *IdFedBak;

    int16_t *IqFedBak;

    int32_t *UdOut_Q15;

    int32_t *UqOut_Q15;

    int16_t *IdObj;

    int16_t *IqObj;

    int16_t *SampVol_Q15;

    int16_t *EleAng_Q15;

    int32_t *U_Alpha;

int32_t *U_Beta;

    int32_t *I_Alpha;

int32_t *I_Beta;

    int32_t *SpeedRpm;

    //输出

    float   Rs;

    float   Ls1;

    float   Fs2;

    //private

    …

} ParaEst_Obj;

public共有变量,可以直接进行成员访问,private私有变量,不支持成员访问。

楼主:
共有变量介绍如下。

楼主:
3初始化方法ParaEstInit
函数原型为:

void ParaEstInit(ParaEst_Obj *V);

该函数完成对参数识别属性的初始化,在FOC启动前进行调用。

输入:

参数识别属性

输出:

楼主:
参数识别方法ParaEst
函数原型为:

ParamEstType ParaEst(ParaEst_Obj *V);

通过返回值判断是正在识别,还是识别完成。

输入:

参数识别属性

输出:

参数识别结果状态

楼主:
参数识别配置ParaEstSetParam
函数原型为:

void ParaEstSetParam(ParaEst_Obj *V ,int16_t Enable);

在FOC启动前,调整参数识别的默认参数,使能参数识别

输入:

参数识别属性,参数识别使能

输出:

网友A:
无需新增模块

网友B:
电机参数难道不是通过表面看吗

网友C:
参数辨识我是觉得没必要当做一门主要钻研的技术

网友D:
电机绕组在不同均值的方波驱动电压下(占空比接近极小值和极大值时除外),电流的纹波是相同的

网友E:
在电机的应用中  不同的应用对应不同的算法吗

网友F:
参数自整定技术是指驱动器通过特定算法和运行流程,将伺服系统中的电气设备如电机、电缆、电气接触件等的电气参数,以及转动惯量、负载力矩、摩擦力等机械参数进行辨识,并作为驱动器运行配置参数。

网友G:
电机极对数和编码器位数自整定是个什么流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