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HC32L196PCTA测评】+UART+LED

楼主(2023-08-29):
【HC32L196PCTA测评】+UART+LED
  上一篇测评报告为开箱检测,本片主要测评UART通讯控制LED,调试UART代码时,使用的是INT中断接收。调试过程中一直是乱码,好好检查一番发现Uart_SendDataIt(M0P_UART1, ~u8RxData);这里取反了。
硬件资源介绍
主控还是HC32L196开发板,下载仿真用板载DAP-LINK,本次实验试用UART控制板子GPIO,串口用USART1,通过PA02  03,直连上位机。
驱动部分
以下是实物连接图
1970fdaa28194621ccc85c5f5835dcf1
项目结构:
b2f898004b584aa405b49be327795f41
常规的硬件.S  .c文件。 还有一些外设驱动文件。
这里主要讲解一下
c9d62dc92ebfef4abf75654f7da45be1
.sfr文件,需要用到当前工程下的,挪用其他地方的会报EEROR  3错误。调试时候会有影响。
例程修改
3819a6c1889e15568e25812b0865016a 87aa49c768b145ec876a03e47f3a7ddb
f27bb1da64efcc85358dc8ded5cd0d9a
增加了LED初始化和,修改了串口中断接收,之前只能接收1个字符,现在改成接收多个字符,判断到\n为结束。然后MAIN 函数中WHILE解析字符串,根据命令点亮或熄灭LED等
实验结果
cd6fdc79d3184c76537d10e3a95958e6
结束
本次UART+LED测试结束,本身功能非常成熟好用,看到L196的用户手册,UART有很多种模式。Mode0-3。后面继续测试其他硬件接口。
附件

【HC32L196PCTA测评】+UART+LED

网友A(2024-04-02):
看题目是通过串口点亮的小灯吗

网友B:
点亮小灯之后会自动发送给上位机信息是吧

网友C:
如果是使用正常的modlbus协议的话 通讯这块就可以简单点

网友D:
发送函数取反的意思是什么  发送端和接收端配置有问题了?

网友E:
这种处理方式的实时性要求高不高

网友F:
发送简单的通知信息会增加程序的实时性

网友G(2024-07-31):
通过逐步检查代码和硬件配置,确保 UART 的每一个环节都正常工作,可以解决乱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