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C103RBT6/VBT6 可以应用哪个行业?

楼主(2023-08-29):
如题,求指点。
GD32C103RBT6/VBT6 这两颗带CAN功能。 可以应用哪个行业?找对应客户处理库存。求大神指点方向。谢谢!!

网友A:
到处都可以用

楼主:
老哥你也是积压了库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那么多库存干啥

备货失误哈

网友C:
flash太小乐

网友D:
这个内存也可以了啊

网友E:
这个型号很通用的吧

网友F(2023-09-29):
有多少库存啊?

楼主:
都有几千个,有办法不?大佬

网友G:
充电桩类还有一些工业纺织选针,主要还是增加CAN通信的作用,很多都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充电桩类还有一些工业纺织选针,主要还是增加CAN通信的作用,很多都有用

谢谢,我去找一下这类型的客户。

网友H:
引用 楼主:
老哥你也是积压了库存吗?

还有几个型号的库存,清的差不多了

网友I(2024-02-11):
工业控制、电机驱动

网友J(2024-04-30):
非常不错的帖子,值得推广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