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灵动Motor-DK电机控制板的烧录口接jlink不好使

楼主(2023-08-29):
使用灵动Motor-DK电机控制板,其烧录口是牛角座端口,使用jlink正好可以对接,但是读不到芯片ID,这是怎么回事儿?

网友A:
可能是烧录的程序导致跑飞了,把BOOT拉高试一下

网友B:
有代码吗?看看你的代码是啥样?

网友C:
连接没问题的话就是keil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