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灵动为啥没有直接在jflash里更新,而是需要手动添加芯片型号啊?

楼主(2023-08-29):
灵动为啥没有直接在jflash里更新,而是需要手动添加芯片型号啊?是没和segger达成合作吗?

网友A:
现在SWD的那么多,为什么用jflash

网友B:
避免频繁更新吧

网友C(2024-02-29):
手动添加芯片型号还可以允许用户根据需要进行自定义配置,例如选择特定的烧录地址、校验方式等,以满足特定的应用需求。

网友D:
不同的MCU型号可能需要使用不同的固件格式和编程算法。在J-Flash中添加芯片型号时,可以指定正确的固件格式和编程算法,确保固件能够正确烧录到MCU中。

网友E:
https://www.mindmotion.com.cn/support/software/jlink_pack/
官网JLINK下载安装包

网友F(2024-05-23):
可能芯片还没通过jlink的认证吧

网友G:
其实你用DAPlink也可以啊,直接能弄

网友H:
只要是有pack就行,有flm基本就可以

网友I:
一般是需要手动添加的,其实也可以用脚本添加

网友J:
看看segger官网有没灵动单片机就知道了。

网友K:
可能是jflash就是不支持?

网友L:
也许是灵动的芯片比较新,出的也比较频繁吧,更新比较麻烦?

网友M:
可能是手动安装更方便,低版本的JFlash可能没有灵动的库。

网友N:
要是灵动的芯片出来的比较早就好了,也许就支持更新了

网友O:
手动也不是很麻烦,问题不大

网友P:
是的,我也觉得手动添加型号有点不对劲,哈哈,是加入jflash有啥麻烦的吗?

网友Q:
合作了吧,不然咋能手动添加也能使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