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灵动有带host USB的MCU么

楼主(2023-08-29):
灵动有带host USB的MCU么?可以接U盘是吧,有例程不?

网友A:
应该是大的MCU才有吧。这个还真不是很清晰。

网友B:
需要看一下手册,这个还真的不是很清晰的。

网友C:
记得看到过有带USB的型号

网友D(2023-11-02):
建议直接找个芯片选型手册,很直接的

网友E:
一般是直接支持host的USB就可以,但是你得找灵动是否有这类芯片

网友F:
问问代理商呗,这多简单的事儿哦

网友G:
是HOST USB可以直接连接U盘的

网友H:
接U盘就需要写驱动的哦,这个楼主要注意了

网友I:
我看他家有个USB OTG,这个应该也可以接U盘的

网友J:
Host USB好像不多,不好找哦

网友K:
你啥需求啊?就是想接个U盘吗?

网友L:
F3270,F5270,F5280,F5330 等芯片都有 Host 功能,MindSDK 上能下载 F5270 的 Host 接 U 盘的样例

网友M:
可以接U盘,但是他家好像没有HOST USB

网友N:
你用OTG不也可以么?而且也可以外置USB芯片的,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