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MM32F0020B1T的烧录问题?

楼主(2023-08-29):
请问一下MM32F0020B1T,烧写过一次程序后就不能再次烧录了,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程序有没有被擦除成功呢?是否开启了写保护?

网友B:
擦除前去掉保护,然后再进行烧录。

网友C:
SWD被关了吧

网友D(2023-11-02):
不能烧录提示的是啥

网友E:
是连接不对么?还是芯片锁死了啊

网友F:
我觉得可能是芯片被锁了,可以解个锁试试

网友G:
你换成jlink解锁一下吧,也许OK

网友H:
建议楼主可以选择使用ISP的方式烧录试试

网友I:
你是不是程序里把SWD接口屏蔽了啊

网友J:
这芯片挺好用的啊,也不容易被锁,你这是咋操作的,还整这样

网友K:
你用ISP解锁看看,或者用jlink解锁

网友L:
估计是芯片进入写保护了

网友M:
你用仿真器是否能连接到芯片?看看是芯片坏掉了,还是芯片SWD屏蔽了,还是怎么回事儿

网友N(2023-12-29):
可能是擦除问题

网友O:
编程电压问题

网友P:
检查保护设置

网友Q:
使用其他已知工作的工具和程序验证微控制器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R:
更新软件或工具

网友S:
可能是硬件故障,但能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也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