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G001与MM32F0010A有啥区别?

楼主(2023-08-29):
MM32G001与MM32F0010A这两颗料有区别,有了解过的嘛?

网友A:
尾缀不同,主要还是需要看芯片的datasheet

网友B:
看这两款差不多, G001引脚兼容F001

网友C(2023-11-02):
不太清楚,因为这芯片我都没用过,不过我觉得应该是兼容的吧,差别不大

网友D:
这个可以直接下载个芯片手册,看看里面的命名规则

网友E:
估计是一个工业一个商业用途?

网友F:
这俩也不是一个系列的啊

网友G:
应该一个可以兼容ST的G0吧,我猜

网友H:
不太知道,我觉得MM32F0010A应该是高端点的芯片吧,照比MM32G001来说

网友I:
估计G001就是为了对标其他厂家的G0来说的

网友J:
不是很了解,不过都是M0的内核吧,我觉得都可以一样用

网友K:
看外设呗,估计是外设有所区别

网友L:
G0的芯片好像是比较新些

网友M:
MM32G001和MM32F0010A在资源、应用范围、封装形式和支持的开发板类型等方面存在差异

网友N:
MM32G001具有更丰富的外设资源,包括更多的通信接口和快速I/O端口。

网友O:
MM32G001提供TSSOP20、QFN20和SOP8三种封装,并支持为特定客户和应用定制DFN、DIP和SOP等常见的小引脚封装。而MM32F0010A则没有提到封装形式。

网友P:
主要是封装的规格不一样,看手册里面说的更清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