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超干货!Linux中断响应流程

楼主(2023-08-29):
为了提高外部事件处理的实时性,现在的处理器几乎无一例外都含有中断控制器,外设也大都带有中断触发的功能。为了能支持这一特性,Linux系统中设计了一个中断子系统来管理系统中的中断。

那么你知道Linux系统中的中断响应是怎样的流程吗?

Linux的中断响应流程如下

1.硬件触发中断
外部硬件设备(例如网卡、键盘等)向处理器发送中断信号。对于Linux系统,CPU无法预先为所有外设设计和预留接口,因此需要一个中断控制器PIC接收外设中断信号,并转发给CPU。该类中断通常为共享中断,由软件标示符区分不同来源。

2.CPU检测中断
CPU检测中断是指处理器通过中断控制器(如APIC或IOAPIC)来检测到外部硬件设备发出的中断信号。

在计算机系统中,中断控制器负责接收来自外部硬件设备的中断请求,并将其传递给CPU进行处理。中断控制器通常位于主板上,它可以监测和管理多个硬件设备的中断请求。

当外部硬件设备需要向CPU报告一个事件时(例如,键盘输入、网络数据到达等),它会向中断控制器发送中断信号。中断控制器接收到中断信号后,将根据相应的中断引脚或中断线路来确定是哪个硬件设备触发了中断。

一旦中断控制器检测到中断信号,并确定了是哪个设备触发的中断,它会将中断信息发送给处理器。处理器通过检查中断控制器的状态寄存器或通过特定的总线信号来获取中断信号的相关信息,并将其作为中断事件的触发条件。

当处理器检测到中断信号后,根据中断号(中断向量)来索引相应的中断处理程序,并开始执行相应的中断处理代码,以响应中断事件。

总之,CPU检测中断是指处理器通过中断控制器来获取外部设备发出的中断信号,并将其作为触发中断处理程序执行的依据。这种机制使得处理器能够及时响应来自外部设备的事件和请求。

3.中断向量索引
中断向量索引是指处理器根据中断信号的源头确定对应的中断号(中断向量),从而可以找到相应的中断处理程序。

中断向量是一个用于索引中断处理程序的编号。具体来说,当中断发生时,由中断控制器将中断源的标识传递给处理器。处理器会根据该标识来查找对应的中断向量。
x86架构的计算机系统中,中断向量是一个无符号8位整数,范围从0至255。每个中断向量都对应着一个特定的中断类型或事件。例如,中断向量0对应着除零错误异常,中断向量1对应着调试异常等。

当处理器接收到中断信号后,它会将中断号作为索引,从中断描述符表(Interrupt Descriptor Table,IDT)中获取相应的中断描述符。中断描述符中包含了与中断相关的信息,包括中断处理程序的入口地址、特权级别、标志位等。
通过中断向量索引,处理器可以快速找到对应的中断处理程序,并开始执行相应的中断处理代码,以响应中断事件。

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的操作系统和架构可能有不同的中断向量和中断处理机制,但基本的思想是一致的:通过中断向量索引来确定对应的中断号,从而调用相应的中断处理程序。

4.保存当前上下文
处理器在进入中断处理程序之前,会将当前执行的指令位置、寄存器值标志位等上下文信息保存到内核栈中,以便在中断处理完成后能够恢复现场。

5.调用中断处理程序
除了响应系统调用外,内核也要响应设备的服务请求,这称为中断,它会中断当前的执行。内核根据中断号查找相应的中断处理程序,并开始执行该程序。中断处理程序是由内核开发者编写的特定代码,用于处理特定的中断事件。

6.中断处理程序执行
中断处理程序的执行是指处理器在接收到中断信号后,跳转到相应的中断处理程序,并开始执行其中的代码。

中断处理程序是一段特定的代码,用于处理特定类型的中断事件。当中断发生时,处理器会根据中断号(中断向量)从中断描述符表(IDT)或其他中断向量表中获取中断处理程序的入口地址。

中断处理程序根据中断的类型和设备进行相应的操作,例如读取数据、写入数据、更改设备状态等。

7.中断处理程序退出
中断处理程序退出是指中断处理程序执行完毕后,通过中断返回指令(IRET)退出,并将控制权返回给被中断的程序或操作系统内核。

当中断处理程序完成了对中断事件的处理后,它需要进行清理工作并恢复现场,然后通过执行中断返回指令来退出。中断返回指令通常会从内核栈中恢复之前保存的上下文信息,包括寄存器的值、标志位等。这样做可以确保CPU回到正确的状态,并继续执行被中断的程序或操作系统内核。

在执行中断返回指令之后,控制权会回到之前被中断的位置,被中断的程序或内核可以继续执行下一条指令,从而完成中断处理过程。
这个过程完全透明,被中断的程序无需知道发生了中断,它可以继续按照正常流程运行而不受影响。

需要注意的是,中断处理程序退出后,如果还有其他待处理的中断事件,则操作系统会继续调度下一个中断处理程序执行,以确保所有中断事件都能得到及时处理。

8.恢复上下文
处理器从内核栈中恢复之前保存的上下文信息,包括寄存器的值、标志位等。

9.继续执行
处理器从中断被触发的位置继续执行被中断的指令,以便程序可以继续正常运行。

总而言之,Linux中断响应流程包括中断触发、中断处理程序的调用和执行、上下文的保存和恢复等步骤,以确保中断事件可以得到及时处理,并且不会对正在运行的程序产生明显的影响。
看到这里,你对Linux的中断响应流程是否有了一个清楚的认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