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这款芯片的ADC怎么样?

楼主(2023-08-29):
MSPM0L1306 微控制器的ADC参数是这样的,可配置内部电压基准的 12 位 1.68MSPS ADC,这个参数是什么概念啊?

网友A(2023-11-02):
应该是说明速度很快

网友B:
这12位的ADC,我很想试试啊,嘿嘿

网友C:
芯片支持12位,而且这个参数,应该是不错的了

网友D:
应该是比STM32F1的ADC速度要快了吧

网友E:
参数就是速度啊,就是1.68的MSPS,很快

网友F:
话说,这个ADC谁用过啊?是不是很OK啊?

网友G:
还支持内部电压基准,真的很不错,TI的ADC应该还是很能打的

网友H:
我看这个参数应该还行,比 一般MCU的ADC参数都行

网友I:
这芯片的有效位是多少?有人 研究过不?

网友J:
内部基准的话,还能达到1.68MSPS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