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M0L1306的看门狗支持最长多少时间的计数周期啊?

楼主(2023-08-29):
想问一下,MSPM0L1306的看门狗支持最长多少时间的计数周期啊?

网友A(2023-11-02):
窗口看门狗WWDT,MSPM0L系列的看门狗的时钟使用的是32KHz的LFCLK,
计数器有25位,寄存器可以有8个可选的计数周期,加上时钟的最大8分频,
也就是有64档计数周期可选,从1.95ms到8190s,有两个阈值,
关闭窗口(closed window)和打开窗口(open window)。

网友B:
直接看手册多好啊,应该有配置的吧

网友C:
一般得看时钟树,看你怎么配置的

网友D:
应该几分钟是没啥问题的吧

网友E:
这是个新芯片啊,很少有人搞得到的,你不如直接看资料

网友F:
话说,这芯片有可视化的配置操作吗?

网友G:
一般可以按照这个计算的,MSPM0L1306的看门狗的计数周期:计数周期 = (2^16 - 计数器值) * 预分频器值 / 输入时钟频率

网友H:
还得考虑主频,还有就是你分频了没

网友I:
够用就行呗,别设置太长,容易死机还不知道

网友J:
这芯片要是进低功耗是不是就不能使用看门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