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TI有没有类似于CUBEMX这种可视化配置软件?

楼主(2023-08-30):
TI有没有类似于CUBEMX这种可视化配置软件?或者网页版本的也可以的

网友A(2023-09-30):
有的,新版的M0是基于CCS的插件,syscfg。支持CCS和MDK,配置也是相当的方便。

网友B:
syscfg就可以了,现在大厂都喜欢整这活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yscfg就可以了,现在大厂都喜欢整这活儿……

基本上底层的配置,都可视化了,不需要我们研究底层的搭配了,也是进步,但是碰到问题的话,更不容易找底层的问题了。

确实是的,灵活性也或相对低点

网友C(2023-11-02):
没咋用过,不过CCS我记得是带个这个功能的

网友D:
可以用syscfg实现配置,也算是很方便的

网友E:
一般没啥用网页版本吧,都是嵌入到程序里的

网友F:
估计没有,没有像cubemx这种配置方便的

网友G:
其实自己看看手册,或者使用库函数也就OK了,也不费劲

网友H:
反正keil这边是没有,不知道CCS是否支持

网友I:
还是用库函数吧,方便的很呐

网友J:
用这种配置软件,那里出错了,都不好找的

网友K:
TI的MCU也不是很多吧,而且大多数是16或者是8位的,用可视化配置干啥

网友L:
支持,ccs就支持这种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