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63x里竟然包含了一颗Cortex-R处理器

楼主(2023-08-30):
AM263x里竟然包含了一颗Cortex-R处理器,这处理器是不是低功耗比较好啊?

网友A(2023-11-02):
这估计是为了做控制类比较方便吧

网友B:
Cortex-R处理器的低功耗效果好像没有M0的好吧

网友C:
这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我觉得一般还是以控制为主

网友D:
因为主内核主要是为了做运算的,所以加了个小核做控制

网友E:
嗯,因为什么都要大核处理的话,多麻烦啊

网友F:
应该是为了做低功耗而来的吧

网友G:
为啥不考虑用M0或者是M4内核呢?现在M4内核多好用啊

网友H:
这个低功耗是一方面,还有就是好控制,不需要调动其他内核

网友I:
你看看官方网站上咋介绍的呗,不过大部分还是为了控制而加的这个内核吧

网友C:
这种芯片是不是就算是SOC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