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AM69的开发资料?

楼主(2023-08-31):
这AM69是不是都可以当个电脑使用了?我看配置好强啊

网友A:
确实可以的,性能相当强悍,主要做视觉处理的,某些平板电脑说不定处理器还不如这个呢

网友A:
这种特殊的应用,是需要提交恭喜信息,然后问TI代理申请的,比较麻烦一点。

网友B(2023-11-02):
一般是可以当做电脑来用的

网友C:
当然可以,这芯片性能很强的

网友D:
嗯,但是还是以工控机为主,为了工业控制

网友E:
我觉得这芯片可以当个服务器哟

网友F:
当然很强啦,主要是要做工控机的嘛

网友G:
其实做啥无所谓,只要物尽其用就好啦

网友H:
确实配置很强,我看参数的主频之类的,都很高

网友I:
这芯片估计不便宜吧,如果配置很高的情况下

网友J:
性能非常好,但是就不知道兼容性如何

网友K:
可以当电脑使用,但也是个工控机,I3级别?好像都不一定能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