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能跑AI算法的芯片是那款啊?

楼主(2023-08-31):
TI的能跑AI算法的芯片是那款啊?最近有人脸识别需求

网友A:
首先你要明确你的AI算法对芯片的需求,才能考虑选择哪款芯片,理论上说,每款芯片都可以跑ai算法的,51都可以跑操作系统呢

网友B:
看实际需求呀

网友C(2023-11-02):
建议楼主直接找官方的FAE或者是代理商咨询一下吧

网友D:
一般是主频需要1G以上才行

网友E:
这个不好说啊,AI算法用啥你也不知道啊

网友F:
我知道有个虹软算法,估计可以用,你可以看看参数

网友G:
还是先找算法吧,算法有支持的主板或者CPU

网友H:
我觉得这个AI算法得看你用的是啥算法吧

网友I:
人脸识别是啥需求啊?速度啥的都有要求不

网友J:
这个我建议还是使用瑞芯微的CPU比较好吧

网友K:
TI的能跑算法的很多,但是能跑人脸算法的估计不多吧

网友L:
还是用高端一些的CPU吧,能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