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和AVR单片机分别是多少V工作电压的?

楼主(2023-08-29):
不是很清楚,PIC单片机和AVR单片机是在多少V工作电压下工作的?5V还是3.3V?

网友A:
应该都支持吧,电压比较宽。

网友A:
Atmega128A是AVR8位微处理器芯片,采用先进的RISC结构,采用AVR内核,拥有16MHz工作频率,工作电压为2.7-5.5V。

网友A:
PIC的单片机工作电压更宽

网友B:
如果是低功耗的,电压范围可能是1.8V-3.6V

网友C:
不同型号、系列是不同的。难道不看数据手册吗?

网友:
一般推荐3.3V工作电压。

网友D:
3.3的用得多些,5V的应该也有,看下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低功耗的,电压范围可能是1.8V-3.6V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