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printf重定向到lcd

楼主(2023-08-30):
void LCD_Printf(u16 x, u16 y, u8 size, char *str, ...)
{
u16 tempx = x;
va_list pArgs; //处理后面的三个点
char *p;
p = mymalloc(SRAMIN,6*32); //申请内存,p存放申请后的首地址

va_start(pArgs, str);
vsnprintf(p,6*32,str,pArgs); //格式化成字符串,处理 ... 多参数,一定要用v printf
va_end(pArgs);

while(x <= lcddev.width) //清除显示区域
{
LCD_ShowChar(x,y,' ',size,0);
x = x + size/2;
}

x = tempx;
while(x <= lcddev.width && (*p) != 0) //显示格式化后的字符串
{
LCD_ShowChar(x,y,*p,size,1);
x = x + size/2;
p++;
}

myfree(SRAMIN,p); //释放申请的内存,不释放会造成内存泄漏,要避免
}

网友A:
回一楼LCD是显示屏

网友B:
其实最关键的处理就是调用c库里面的格式化字符串函数

网友C:
将putc函数指向您编写的重定向函数,以便printf输出的内容被传递给LCD显示。

网友:
使用printf函数来生成你想要在LCD上显示的文本或数据。

网友D:
可以通过使用LCD驱动程序提供的函数来实现。

网友E:
可以通过重定义 putchar 函数来重定向 printf 的输出

网友F:
通过调用LCD库函数将printf的输出重定向到LCD显示屏上。这可以通过在程序中定义一个自定义的输出函数,并将其与printf函数进行绑定来实现。

网友G:
可以使用 printf 来输出文本、数字和其他格式化的内容,这些内容将显示在 LCD 上。

网友F:
要将printf输出重定向到LCD显示屏,您需要使用适当的库和硬件抽象层来与LCD进行通信。

网友C:
实现一个自定义的 putchar 函数,使其将字符发送到 LCD 模块而不是标准输出。

网友H:
如何重新定义putc函数以将printf输出重定向到LCD

网友I:
可以通过重新定义标准库函数来实现printf的重定向。

网友J:
在使用printf函数时,需要使用%d格式控制符来输出整数。

网友K:
可以重新定义标准库中的putc函数,该函数通常由printf内部使用。

网友L:
将printf函数的输出重定向到LCD显示器上。

网友M:
可以像往常一样使用printf函数打印文本,它将被写入到LCD显示屏上。

网友N:
将调用您的自定义 putchar 函数并将字符发送到 LCD 模块。

网友O:
其实就是格式化字符串函数的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