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C语言中关于关键字volatile的用法

楼主(2023-08-29):
一、volatile关键字原理

提醒编译器,该关键字后面的变量随时会发生改变,在编译后的程序中,存储或读取该变量时,编译器不会对它进行优化处理,会直接从变量内存地址中直接处理数据。从而可以对特殊地址的稳定访问。

二、volatile用法

简单地说就是防止编译器对代码进行优化。比如如下程序:

Dat[2]=0x55;

Dat[2]=0x56;

对外部硬件而言,上述2条语句分别表示不同的操作,会产生2种不同的动作,但是编译器却会对上述2条语句进行优化,认为只有Dat[2]=0x56(即忽略前1条语句,只产生1条机器代码)。如果键入volatile,则编译器会逐一地进行编译并产生相应的机器代码(产生2条代码)。

再举一个例子:

int a = 10;

int b = a;

int c = a;

编译器在执行这段代码时会发现a变量未做相关操作,它会自动把上次读取a的值直接赋值给c,这时如果a是寄存器变量或者端口数据时,就会容易出问题,这时需要添加volatile变量如下:

volatile int a = 10;

int b = a;

int c = a;

这时,每次读取a变量的值都是直接从内存地址中获取。

一般在什么情况出现:

1)并行设备的硬件寄存器

2)一个中断服务子程序中会访问到的非自动变量(Non-automatic variables)

3)多线程应用中被几个任务共享的变量

一般说来,volatile用在如下的几个地方:
  1) 中断服务程序中修改的供其它程序检测的变量,需要加volatile;

当变量在触发某中断程序中修改,而编译器判断主函数里面没有修改该变量,因此可能只执行一次从内存到某寄存器的读操作,而后每次只会从该寄存器中读取变量副本,使得中断程序的操作被短路。
  2) 多任务环境下各任务间共享的标志,应该加volatile;

在本次线程内, 当读取一个变量时,编译器优化时有时会先把变量读取到一个寄存器中;以后,再取变量值时,就直接从寄存器中取值;当内存变量或寄存器变量在因别的线程等而改变了值,该寄存器的值不会相应改变,从而造成应用程序读取的值和实际的变量值不一致 。
  3) 存储器映射的硬件寄存器通常也要加volatile说明,因为每次对它的读写都可能由不同意义;

假设要对一个设备进行初始化,此设备的某一个寄存器为0xff800000。for(i=0;i< 10;i++) *output = i;前面循环半天都是废话,对最后的结果毫无影响,因为最终只是将output这个指针赋值为9,省略了对该硬件IO端口反复读的操作。

网友A:
学习了,不错的知识。

网友B:
最近一个月看到第五次这个了

网友C:
过度使用 volatile 可能会导致程序性能下降,因为编译器无法进行优化。

网友D:
虽然 volatile 可以确保变量的可见性,但它不能解决所有的多线程内存可见性问题。

网友E:
volatile关键字用于表示变量的值可能会随时发生变化,需要特别处理

网友F:
volatile 主要用于确保变量在多线程或中断上下文中的可见性

网友G:
由于volatile变量的值可能会随时发生变化,因此编译器不能对其进行任何优化,例如常量折叠、死代码删除等。

网友H:
虽然volatile可以防止编译器优化掉变量的读取和写入,但是它不能保证这些操作是原子的。

网友I:
不同的编译器可能会对volatile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因此,在编写跨平台的代码时,需要特别注意这一点。

网友J:
由于volatile变量的值可能会随时发生变化,因此每次读取volatile变量的值时,编译器都需要进行存储操作,以确保读取到的是最新的值。同样,每次写入volatile变量的值时,编译器也需要进行存储操作,以确保写入的值被保存到内存中。

网友D:
由于volatile变量的值可能会随时发生变化,因此不能将其作为函数参数或者函数返回值,因为函数调用时可能会对其进行缓存,从而导致错误的结果。

网友K:
在这种情况下,使用 volatile 可以确保编译器不会进行假定,从而避免意外的行为。

网友L:
不同的编译器可能对 volatile 的实现略有不同。

网友D:
由于 volatile 关键字会阻止编译器进行优化,因此在不必要的情况下滥用 volatile 可能会导致性能下降。应该根据具体情况谨慎使用 volatile 关键字。

网友K:
在使用 volatile 关键字时,要确保理解你所使用的编译器的行为,以避免潜在的问题。

网友M:
编译器在优化代码时,可能会对一些变量进行优化,例如将变量缓存在寄存器中,而不是每次都从内存中读取。但对于volatile变量,编译器会禁止这种优化,确保每次都从内存中读取该变量的值。

网友N:
在使用volatile时需要谨慎,确保正确地使用和声明变量,以避免可能导致的数据竞争或内存泄漏等问题。

网友O:
不要将volatile用于对变量的操作顺序进行控制。因为volatile只能保证对单个变量的访问是原子的,无法保证多个volatile变量之间的操作顺序。

网友P:
volatile关键字声明的变量是线程安全的,即多个线程可以同时访问该变量,而不会导致数据竞争或内存泄漏等问题。

网友Q:
有些变量的值可能会被外部因素改变,如硬件中断或其他任务的影响。

网友R:
在使用volatile时,需要根据具体的需求和场景进行合理的声明和使用。

网友:
使用 volatile 关键字可以告诉编译器不要对变量进行优化处理,即每次使用该变量时都必须从内存中读取,而不是依赖缓存

网友S:
volatile 关键字是一个用于确保变量可见性的工具

网友T:
关键字 volatile 主要用于告诉编译器,某个变量的值可以在程序执行过程中被意外修改,因此编译器不应该对该变量的读取和写入进行优化,以确保程序对该变量的操作是实际的、按照代码的顺序执行的。

网友U:
需要考虑使用适当的同步机制来确保线程之间的数据一致性。

网友H:
volatile关键字声明的变量是受保护的,即在声明后,除非被显式地赋值,否则不能被任何其他代码访问。

网友V:
虽然volatile可以防止编译器优化掉变量的读取和写入,但是它不能防止并发修改。

网友W:
,关键字 volatile 用于修饰变量,它主要用于告诉编译器这个变量可能会在程序的执行过程中被意外地改变,以避免编译器对该变量进行过度优化。

网友T:
volatile关键字声明的变量是可变的,即可以通过修改变量值来更新其状态。

网友X:
volatile 关键字只保证变量本身的可见性,而不保证相关操作的顺序。

网友R:
volatile只能修饰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不能修饰函数参数、函数返回值和静态全局变量。

网友Y:
不要过度使用volatile关键字。由于volatile会禁止编译器的一些优化,过度使用会导致性能下降。

网友Z:
嵌入式就离不开c语言,好好学习研究吧

网友AA(2023-10-07):
volatile,重要用于确保变量在多线程或者间断上下文中的可见性

网友AB:
不一样的编译器大概对于,volatile,的实现略有不同。

网友AC:
volatile关键字用于暗示变量的值大概会随时发生变化,必要分外处置

网友AD:
过度使用,易失性,可能导致程序性能下降,因为编译器无法优化。

网友AE:
有些变量的值大概会被外部身分扭转,如硬件间断或者其他使命的影响。

网友AF(2023-11-07):
在利用volatile时,必要按照详细的需求以及场景举行公道的声明以及利用。

网友AG:
volatile,关键字是一个用于确保变量可见性的东西

网友AH:
必要斟酌利用得当的同步机制来确保线程之间的数据一致性。

网友AI:
volatile关键字声明的变量是可变的,即可以经由过程改变量值来更新其状况。

网友AJ:
volatile,关键字只包管变量自己的可见性,而不包管相干操纵的次序。

网友AK:
volatile会影响运行效率吧

网友AL:
很重要的一个修饰指令词,volatile有助于安全编程

网友AM:
嵌入式系统离不开C语言。

网友AN(2024-02-18):
volatile,紧张用于确保变量在多线程大概中断上下文中的可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