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C 语言修饰变量的关键字 const

楼主(2023-08-30):
C 语言中的关键字还是挺多的,比如经常看的类型关键字,如 int、char、float、struct、union、enum等;判断结构和循环结构的关键字,if、else、for、while等等;还有类型定义关键字 typedef。

const 用来修饰变量的,让普通的变量产生特殊的意义。

1const
const 意为常量,在C语言中表示为常量修饰符。

当一个变量带上 const 关键字,那么这个变量就成了一个常量。

常量是不可更改的变量,即在一开始定义后,就不可以再直接修改了。且常量在定义的同时就要进行初始化,否则就是错误的。

例如,将一个变量 a 通过 const 定义为常量,并给它初始化一个值为 1。后面想通过赋值运算符来修改常量 a 的值,就不能了。

const a = 1;
a = 2; // 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那么,常量的值就一定不能修改吗?

也不一定,C 语言中有一个二五仔,指针。你说不可能的事,我偏偏就要把它变成可能。

#include<stdio.h>
int main(){
  const int a = 1;
  printf("常量a的值为%d  ", a);
  int *pa = (int*)&a;
  *pa = 99;
  printf("常量a的值为%d", a);
  return 0;
}
运行结果:常量a的值为1  常量a的值为99

需要注意的是,当将常量 a 的地址赋给指针变量 pa 时,必须使用类型强转。因为在 C 语言当中,认为 const 是更广泛的类型限制,优先级更高。

网友:
使用const关键字修饰的指针称为常量指针,其指向的内存地址在定义时必须初始化,且在程序运行过程中不能修改指针指向的变量的值。

网友A:
这些常量的值在程序运行期间将保持不变, 我们可以放心地在程序中使用它们。

网友B:
C语言中的const关键字可以用于修饰变量,表示该变量的值是不可修改的。

网友C:
const 是一个关键字,用于修饰变量或函数的参数,表示它们是常量

网友D:
“const”是C语言中的一个关键字,它用于修饰变量,表示该变量的值不能被修改。

网友E:
通过使用 const 关键字来修饰变量,可以增加程序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

网友F:
可以将“const”关键字用于修饰各种类型的变量,例如整数、浮点数、字符、指针等。当一个变量被声明为“const”时,它的值在程序运行期间将保持不变。

网友G:
const 关键字可以应用于多种类型的变量,包括基本数据类型、指针和结构体。

网友H:
使用const关键字修饰的变量称为常量,其值在定义时必须初始化,且在程序运行过程中不能修改

网友I:
可以增强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同时也可以避免一些潜在的错误。

网友J:
关键字 const 用于修饰变量,表示该变量是一个常量,即它的值在初始化后不能被修改

网友K:
需要注意的是,const 在 C 语言中并没有实现完全的常量语义

网友L:
const变量的驱动程序也需要进行充分的测试和验证,以确保程序的正确性和可靠性。

网友M:
const 修饰符可以提供类型安全。尝试通过 const 指针修改 const 变量的值将导致编译错误。

网友N:
const 修饰的变量在初始化后不能被修改。如果试图对 const 变量重新赋值,编译器会报错。

网友O:
使用const关键字修饰变量可以提高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

网友P:
const变量可以分为常量和指针两种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