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设计单片机最小系统,可以不设计复位按钮吗?

楼主(2023-08-30):
复位按钮感觉不是必须的,但是复位电路是必须的,所以可以不设计复位按钮吗?

网友A:
可以,为什么一定要用复位按钮呢?

网友B:
复位时候直接断电呗

网友C:
不一定需要的

网友D:
完全可以,直接上电复位。

网友E:
可以的,正式量产产品一般都没有复位按键,都是上电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