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HAL_UART_RxCpltCallback()详解

楼主(2023-08-30):
他是谁,他和谁有关
HAL_UART_RxCpltCallback 是一个回调函数,用于在使用 HAL 库进行串口接收时处理接收完成事件。当使用 HAL_UART_Receive_IT 函数启动串口接收并且接收到指定数量的数据后,HAL 库会自动调用 HAL_UART_RxCpltCallback 函数。

回调函数是一种特殊的函数,它在特定事件发生时由系统或库调用,而不是由程序显式调用。在这种情况下,当串口接收完成时,HAL 库会自动调用 HAL_UART_RxCpltCallback 函数。

调用机制如下:

首先,您需要在您的代码中定义一个名为 HAL_UART_RxCpltCallback 的函数,并将其放在合适的位置。例如,您可以将其放在主文件中或者在一个单独的回调文件中。

当使用 HAL_UART_Receive_IT 函数启动串口接收时,HAL 库会在接收完成时触发一个中断。

中断发生后,系统会暂停当前正在执行的任务,并转而执行中断服务程序(ISR)。

在 ISR 中,HAL 库会检测到串口接收完成中断,并调用 HAL_UART_RxCpltCallback 函数。

在 HAL_UART_RxCpltCallback 函数中,您可以编写处理接收完成事件的代码。例如,您可以在该函数中读取接收到的数据并进行处理,或者设置标志位以通知主程序接收已完成。

需要注意的是,为了正确使用回调函数,您需要在初始化串口时启用中断模式,并确保正确配置中断优先级。此外,还需要为 HAL_UART_RxCpltCallback 函数提供正确的函数原型,以便 HAL 库可以正确地调用它。

功能用法
HAL_UART_RxCpltCallback 是在使用STM32 HAL库时,用于处理UART接收完成中断的回调函数。当使用 HAL_UART_Receive_IT 函数启动UART接收中断后,每当接收到一个字符时,该回调函数就会被调用一次。

以下是关于 HAL_UART_RxCpltCallback 的一些详细说明:

功能:

HAL_UART_RxCpltCallback 函数用于处理UART接收完成中断。它是一个用户定义的函数,当接收到一个字符时,HAL库会自动调用该函数。
用法:

在你的代码中定义一个名为 HAL_UART_RxCpltCallback 的函数,函数的原型应该与 UART_HandleTypeDef 结构体中定义的回调函数指针一致。例如:
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 在这里处理接收到的数据
}

在 main 函数中启用UART接收中断,可以使用 HAL_UART_Receive_IT 函数。例如: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1, &rx_data, 1);

当接收到一个字符时,HAL_UART_RxCpltCallback 函数就会被自动调用。
注意事项:

HAL_UART_RxCpltCallback 函数是在中断上下文中执行的,因此应该尽量保持它的执行时间短,避免执行耗时操作。
如果你**处理多个字符,而不仅仅是一个字符,你可以在 HAL_UART_RxCpltCallback 函数中使用循环来处理多个接收到的字符。
确保接收缓冲区足够大以容纳所有接收到的字符,并进行边界检查,以防止数据溢出。
每收到一个字符,就自动调用一次??
比如,通过串口接收到了十个字符,但是HAL_UART_RxCpltCallback回调里面每次只处理1个字符,那么会调用HAL_UART_RxCpltCallback十次嘛?

是的,如果您在 HAL_UART_RxCpltCallback 回调函数中每次只处理一个字符,那么在接收到十个字符时,该回调函数将被调用十次。

当使用 HAL_UART_Receive_IT 函数启动串口接收时,HAL 库会在每接收到一个字符时触发一次接收完成中断。每次中断发生时,系统将调用 HAL_UART_RxCpltCallback 回调函数。

因此,如果您在回调函数中只处理一个字符,那么在接收到十个字符时,该函数将被调用十次,每次处理一个字符。

如果您**一次性处理所有接收到的字符,而不是逐个处理,可以在回调函数中使用循环来处理接收到的数据。例如,您可以使用一个缓冲区数组,在回调函数中将接收到的字符存储在数组中,然后在接收完成后一次性处理整个数组。

请注意,在处理多个字符时,您需要确保缓冲区足够大以容纳所有接收到的字符,并且在存储字符之前进行必要的边界检查,以防止溢出或访问无效内存。

示例----接收未知长度的字符
如果我们提前不知道要接收的字符串的长度是多少,那么该如何接收该字符串呢?接收完成后确认收到的字符串是不是“OK”;
下面是一个完整的示例,演示了如上要求的功能,且演示了如何在中断处理函数中循环接收字符,直到接收到预定的字符串。

#include "stm32g0xx_hal.h"

#define BUFFER_SIZE 100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1;
uint8_t rxBuffer[BUFFER_SIZE];
uint8_t receivedString[] = "OK";
uint8_t receivedIndex = 0;
uint8_t stringMatched = 0;

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if (huart == &huart1)
  {
    if (rxBuffer[receivedIndex] == receivedString[receivedIndex])
    {
      receivedIndex++;
      if (receivedIndex == sizeof(receivedString) - 1)
      {
        stringMatched = 1;
      }
    }
    else
    {
      receivedIndex = 0;
    }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1, &rxBuffer[receivedIndex], 1);
  }
}

int main(void)
{
  HAL_Init();
  // 初始化串口和其他相关配置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1, &rxBuffer[receivedIndex], 1);

  while (1)
  {
    if (stringMatched)
    {
      // 接收到了预定的字符串 "OK"
      // 执行相应的操作
      stringMatched = 0;
      receivedIndex = 0;
    }

    // 执行其他任务
  }
}

在这个示例中,我们定义了一个接收缓冲区 rxBuffer,用于存储接收到的字符。我们还定义了一个预定的字符串 receivedString,这里假设为 “OK”。receivedIndex 用于跟踪接收到的字符的索引,stringMatched 用于指示是否接收到了完整的预定字符串。

在 HAL_UART_RxCpltCallback 中断处理函数中,我们首先检查接收到的字符是否与预定字符串的当前字符匹配。如果匹配,我们递增 receivedIndex。如果 receivedIndex 达到预定字符串的长度减一(因为字符串以 null 结尾),则表示接收到了完整的预定字符串,将 stringMatched 设置为 1。

如果接收到的字符与预定字符串的当前字符不匹配,我们将 receivedIndex 重置为 0,以重新开始匹配过程。

最后,我们调用 HAL_UART_Receive_IT 函数,传入接收缓冲区的下一个位置 &rxBuffer[receivedIndex],以便继续接收下一个字符。

在主循环中,我们检查 stringMatched 的值。如果为 1,表示接收到了完整的预定字符串,我们可以执行相应的操作,并将 stringMatched 和 receivedIndex 重置为 0。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乘凉~」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AnChenliang_1002/article/details/1318114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