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反激开关电源电流波形异常

楼主:
反激升压电路,分立器件搭的,用R13来采一次侧电流,发现不是标准的三角波,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楼主(2023-08-30):
感觉有点像,但没看懂他什么意思
https://tech.hqew.com/fangan_1905119

网友A:
示波器设置成单次触发模式采集MOSFET第一次导通波形可能就是三角波了。三角波不是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设置成单次触发模式采集MOSFET第一次导通波形可能就是三角波了。三角波不是标准 ...

我一个一个脉冲的给,确实是三角波了,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
又发现个离谱的事,栅极电阻R6用20R就会出现震荡,用100R就不会出现

网友A:
这个设计方案估计软硬件都不靠谱。都是以为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设计方案估计软硬件都不靠谱。都是以为出来了。

应该不至于吧,我看很多这么用的。不过看大厂用的是升压芯片TDA4863-2G。

楼主:
mosfet导通关断时产生的震荡是个大难题,产生的原因太多了,,比如变压器漏感太大,布线不好,驱动阻抗不匹配,管子的弥勒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