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N76E003怎样才能四线ICP下载?

楼主(2023-08-30):
      用nulink给N76E003下载程序需要SCK,SDA,RST,VCC,GND共计5条线,我尝试不接RST没法下载,请问如何才能不接RST来下载程序?亦或者必须要接RST?

网友A:
不行,使用N76E003一定要使用SCK,SDA,RST,VCC,GND共计5条线才能作烧录

感谢回复,看手册是说控制RST让单片机进入ICP模式,目前没接出RST,无法更新程序

网友B:
没接RST不好搞了

网友C:
我的是哪里设置错了吗,两个烧录器都是ISP一闪一闪的,程序也烧录不进去

网友A:
工具那边有whole chip erase。
如果不行的话,用示波器看你的板子供电稳不稳

网友D:
你想去掉RST?

网友E:
好像不支持四线吧

网友F:
这个没玩过,我觉得接RST是比较标准的

网友G:
别费劲了,用五线也不麻烦啊

网友H:
你想多了,必须接复位的啊

网友I:
你问问FAE倒是可以,不过我觉得RST还是需要接才对

网友J:
是的啊,接RST肯定好使,不接肯定不行啊

网友K:
你还是接吧,一个RST也没有多麻烦

网友L:
不接肯定用不了,别想了

网友M:
我之前用的就是必须接,我也想知道不接能不能行,但肯定麻烦一些

楼主:
回复一下,不是我偷懒不接,是应用特殊,不能接出rst,最后通过写bootloader,通过ISP更新程序的办法退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