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
[STM32L0] hal库uart无输出 悬赏20元求解

楼主(2023-08-30):
单片机:STM32L031G6U6
UART1:PA2 TX     PA3 RX
电路:TX直接输出
问题:TX无输出,测试输出高低电平正常
代码:
1、时钟初始化,系统时钟使用MSI,UART使用HSI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RCC_PeriphCLKInitTypeDef PeriphClkInit = {0};
__HAL_RCC_LSE_CONFIG(RCC_LSE_OFF);
                        /**Configure the main internal regulator output voltage
                        */
                __HAL_PWR_VOLTAGESCALING_CONFI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1);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MSIRANGE_4MSI 时钟被用作系统时钟。从复位重启后,MSI 频率被置位其默认值 4 MHz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I|RCC_OSCILLATORTYPE_MSI;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DIV4;
    RCC_OscInitStruct.HSICalibrationValue = RCC_HSICALIBRATION_DEFAULT;
                RCC_OscInitStruct.MSIState = RCC_MSI_ON;// **MSI时钟(100KHz-48MHz多速内部RC振荡器时钟)
                RCC_OscInitStruct.MSICalibrationValue = 0;
                RCC_OscInitStruct.MSIClockRange = RCC_MSIRANGE_4;////配置为 MSI = 1.048 MHz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NONE;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需要配置的时钟HCLK(APB1/APB2总线时钟源)、SYSCLK(系统时钟源)、PCLK1(APB1上外设时钟源)、PCLK2(APB2上外设时钟源)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MSI;//配置系统时钟为MSI输入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AHB时钟为系统时钟1分频,1.048 MHz/1 =1.048 MHz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APB1时钟为系统时钟1分频,1.048 MHz/1 =1.048 MHz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APB2时钟为系统时钟1分频,1.048 MHz/1 =1.048 MHz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0)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Configure the Systick interrupt time
                        */
                /// 配置系统定时器中断时间,配置为HCLK的千分频
                HAL_SYSTICK_Config(HAL_RCC_GetHCLKFreq()/1000);

                        /**Configure the Systick
                        */
                // 配置系统定时器中断时间,配置为HCLK的千分频
                HAL_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 配置系统定时器中断时间,配置为HCLK的千分频
                /* SysTick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HAL_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0, 0);

                PeriphClkInit.PeriphClockSelection = RCC_PERIPHCLK_LPUART1;
                PeriphClkInit.Lpuart1ClockSelection = RCC_LPUART1CLKSOURCE_HSI;
                if (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PeriphClkIni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2、GPIO初始化:
#define UartTx_Pin             GPIO_PIN_2        //
#define UartTx_GPIO_Port                    GPIOA

#define UartRx_Pin             GPIO_PIN_3        //
#define UartRx_GPIO_Port                    GPIOA
GPIO_InitStruct.Pin = UartTx_Pin;                   //uart TX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UartTx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3、uart初始化
static void MX_LPUART1_UART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LPUART1_Init 0 */

  /* USER CODE END LPUART1_Init 0 */

  /* USER CODE BEGIN LPUART1_Init 1 */

  /* USER CODE END LPUART1_Init 1 */
  hlpuart1.Instance = LPUART1;
  hlpuart1.Init.BaudRate = 2400;
  hlpuart1.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hlpuart1.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hlpuart1.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hlpuart1.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hlpuart1.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hlpuart1.Init.OneBitSampling = UART_ONE_BIT_SAMPLE_DISABLE;
  hlpuart1.AdvancedInit.AdvFeatureInit = UART_ADVFEATURE_TXINVERT_INIT|UART_ADVFEATURE_RXINVERT_INIT;
  hlpuart1.AdvancedInit.TxPinLevelInvert = UART_ADVFEATURE_TXINV_ENABLE;
  hlpuart1.AdvancedInit.RxPinLevelInvert = UART_ADVFEATURE_RXINV_ENABLE;
  if (HAL_UART_Init(&hlpuart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4、main函数调用初始化代码
  1.   SystemClock_Config();
  2.                 MX_GPIO_Init();
  3.                 MX_LPUART1_UART_Init();
5、主程序1S输出一次
   if(HAL_GetTick()%1000 == 0)
                        {
                                //printf("hello world");
                                uint8_t TxData[10]= "01234abcde";
                                HAL_UART_Transmit(&hlpuart1,TxData,10,0xffff);
                                //HAL_UART_Transmit_IT(&hlpuart1,TxData,10);
                        }

结果,无输出,示波器接上也没有反应,想了好几天了,也没想明白

网友A:
换cubeMX配置试试,我一次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cubeMX配置试试,我一次就搞定了。

我这个就是用cubemx配置的,注释是我自己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cubeMX配置试试,我一次就搞定了。

你也用一样的mcu吗

网友B:
你现在用的是 LPUART1,而不是USART1;

你LPUART1的时钟选择HSI 16MHz,波特率是配置不了2400的,除非你选择LSE作为LPUART的时钟。这个地方显然你不是用CubeMx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用的是 LPUART1,而不是USART1;

你LPUART1的时钟选择HSI 16MHz,波特率是配置不了2400的,除非你选择 ...

我又打开了cubemx发现配置的就是2400啊并没有报错

网友C:
外设GPIO初始化要用复用模式。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改为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并且对应配置AF_NUM。

楼下和您平分赏金

网友D:
像这种低功耗芯片,各外设默认是没有开启的,你要自己ENABLE一下

网友E:
GPIO配置错了,应该配置为外设口

网友F:
LPUART 和 USART是不一样的东西!!
LPUART 是USB 模拟串口,连接到电脑后,电脑会挂载一个串口,直接可以接数据,不用通过串口转USB模块。

USART 和 UART 是需要接串口转USB模块,电脑才能接收到数据的1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外设GPIO初始化要用复用模式。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改为GPIO_InitStruct.Mode = GP ...

是啊io口要配置成串口用的。 直接可以配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又打开了cubemx发现配置的就是2400啊并没有报错

哦 你现在给LPUART的时钟 是HSI 4分频了。这个应该可以。 再检查下其它吧。

网友H:
cubemx配置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像这种低功耗芯片,各外设默认是没有开启的,你要自己ENABLE一下

楼上和您平分赏金

网友I: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B:
奇怪!
你既然使用CubeMx配置,用到的外设基于图形界面配置了的话,其时钟在创建工程时应该就开启了的,一般无须手动来单独开启。

网友J:
波特率问题吗?

网友K:
检查你的初始化UART的代码,以及你在UART发送数据时的代码。这些代码段应该使用HAL库的API正确地配置和管理UART。

网友L:
如果你的设备没有正确地接收你发送的数据,可能是因为波特率不匹配。

网友:
打开串口设置波特率等参数后,再发送数据。

网友M:
IO口模式是最明显的问题

网友N:
可以检查HAL_UART_Transmit函数是否正确调用

网友O:
检查UART引脚的连接是否正确。确保TX(发送)和RX(接收)引脚与外部设备正确连接,并且连接的波特率设置一致。

网友P:
需要检查硬件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Q:
单片机的时钟是否正常。如果时钟出现问题,可能会导致UART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R:
可以检查发送的数据是否正确。

网友K:
确认UART的TX和RX线是否正确连接。

网友S:
如果是发送数据失败,可以在发送数据之后立即调用HAL_UART_Transmit()函数的返回值来检查发送是否成功。也可以通过调试器在发送函数处设置断点进行调试。

网友T:
UART的引脚连接是否正确,例如TX、RX引脚是否连接到正确的电路等。

网友U:
串口是最基本的外设了,如果不通,大概率是软件问题。

网友V:
可以参考STM32官方提供的示例代码、文档

网友W:
如果你的程序在发送数据时发生了堆栈溢出,这可能会导致程序崩溃,从而看起来像是UART没有输出。

网友L:
发送数据时没有将UART_HandleTypeDef结构体的相应标志位(huart->State)设置为UART_STATE_BUSY,导致数据没有发送出去。

网友X:
使用HAL库正确地初始化了UART的相关配置,包括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等。检查代码中的初始化函数是否正确调用,并且参数设置正确。

网友Y:
配置的引脚不对吗?

网友Z:
若是你的装备没有精确地接管你发送的数据,大概是因为波特率不立室。

网友AA:
立方体配置不能工作吗?

网友AB:
打开uart设置波特率等对象后,再发送数据。

网友AC:
IO端口模式是最明显的问题

网友AD:
说明串口程序的问题

网友AE:
可以尝试重新编译HAL库和STM32单片机的代码

网友AF:
如果STM32的UART 没有经过TTL-232的转换,直接连接电脑,可能会因为电平不匹配导致无输出。

网友AG:
检查其他可能影响UART通信的配置,例如GPIO引脚模式设置

网友AH:
检查TX和RX线是否在正确的电平上

网友AI:
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设置。还需要初始化串口中断

网友Q:
检查通信协议,如校验位、停止位、波特率等

网友AJ:
需要检查HAL库的UART配置是否正确。可以检查HAL_UART_Init函数中的参数是否正确,例如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奇偶校验等。

网友AD:
使用HAL库的函数使能UART模块。确保在发送或接收数据之前,通过HAL_UART_Init()和HAL_UART_MspInit()等函数对UART模块进行初始化和使能。

网友AK:
对于像这样的低功耗芯片,默认情况下不会启用所有外设,因此您需要自己启用它们

网友AL:
GPIO配置不正确,应该配置为外设端口

网友AM:
能查一下吗?传递函数调用正确吗

网友AN:
必要查抄硬件毗连是不是精确

网友AO:
串口的io毗连是不是精确,比方tx、rxio是不是毗连到精确的电路等。

网友AP:
如果系统时钟或UART外设时钟设置错误,可能导致通信失败。检查时钟初始化函数是否正确调用,并且时钟源和分频值设置正确。